ADS1255

楼主(2007-05-29):
有谁使用过ADS1255或者ADS1256,有程序吗?
为什么我采集的数据在本次上电采集的数据和上次上电采集的数据相差很大,而一旦上电以后数据变化是很小的
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线路

输入线路没问题吧?

楼主:
输入直接使用的电阻分压,还没实际使用

二楼可以告诉EMAIL吗,想继续和你交流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晚我又实验了
还是一样的
每次开电以后数据是变化很小的
但是这次和上次变化很大

网友B:
是不是参考电压变了

网友A:
是啊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或者参考电压本身有变化?

找一个标准的表,监视住这些地方的电平,排除这类可能性。

我的Email:gyt328@163.com

楼主:
参考电压和输入电压我都用万用表监视了的,都没有变化.

谢谢大家
参考电压和输入电压我都用万用表监视了的,都没有变化.
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应该不会

不会是程序问题。每次上电后应该都是执行完全一样的程序的。

网友A:
电容

仔细看看,会不会是有什么电容存在放电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楼主:
ASD1255

谢谢GYT的帮助,前段时间很忙,没上BBS
我很纳闷,以前我做12BIT采集的时候,如果使用的参考电压是5V的话,我把采集前端电压控制在5V,采回来的数基本上是4096,这次我做24BIT采集的时候发现,我用的参考电压是2.5V,如果我把前端电压调整到2.5V,采回来的数应该是16777216,可实际上不是,我看了一下,是:4325376,而且每次都还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教各位?

网友C(2010-07-27):
楼主,你好,能把 ADS1255的程序浮上来吗?我急用,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