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居然有这样的阀门!24V AC供电!如何供?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上24VAC就是了……

220VAC用变压器降……

网友B:
控制变压器24V是个标准输出

工厂常用的控制变压器24V是个标准输出。

网友C:
一般环境下安全电压是 AC36V

恶劣环境下安全电压是 AC24V.(指周围是接地的金属或潮湿环境,如泵房,炼油塔,轧钢厂等)

楼主:
变压器?不用稳压啊?

 电网电压变化变换器输出会变

 变压器负载电流变化输出也会变

唉,资料上也没给出个范围,这种东西的工作电压范围是不是很宽?

网友D:
仅供参考

   电磁阀工作电压范围 应该比较宽,而且交流电磁铁与直流电磁铁的工作原理还不一样,电工与电子技术的书上讲过,用继电器的干接点控制通断就行了。

网友E:
很普通

用24VAC的东东很多的,不用稳压。

楼主:
长见识,第一次见到24V AC供电的东东,

 市场上应该有带外壳的成品卖吧?

网友F:
很常见呀!一般灌溉上面的电磁阀都是24VAC的,

很常见呀!一般灌溉使用的电磁阀都是24VAC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用稳压,用一般的电源变压器就行,一般15V以上即可开启。注意电压别太高就行

楼主:
知道了,多谢各位!

 顺便问一下:交流电压要稳压的话如何稳?是不是先转换成DC,稳压后在逆变成AC?

网友D:
费事大啦,直接买精度高的交流稳压器最好

网友:
220V的稳压器

内部变压器有多个抽头,继电器切换抽头,这是比较原始的。据说现在有更先进的。

网友G:
工厂用的电磁阀很多都是A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