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我画的pcb二极管sr560过孔弄小了,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可以代替sr560的二极管?

我画的板子过孔弄小了。超级郁闷。哪位知道可以替代sr560的插线细一点的二极管啊???

楼主:
着急啊?哪位知道还请赐教!!

网友A:
你不能在元件面上焊?

楼主:
可以,不过不结实啊,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呢?

网友B:
手工将孔变大,在焊,应该很牢固的

二极管相同功率的管脚都差不多

网友A:
还是你焊接水平不好,表面器件就不能搞了

网友C:
剪掉粗管脚,接上细管脚,再往孔中塞。

    这点小事都搞不定,怎么玩硬件,小批样机就照这弄,手艺好的话不难看,嫌难看就套热缩管,批量就去改PCB吧。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是没有代替的元件了

那只能在sr560本身想办法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