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懂西门子短消息模块TC-35i使用和单片机的控制

楼主(2007-05-29):
本人想用西门子模块TC-3i做一个短信报警器,用单片机控制,但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希望位热心的大哥给指点几招,先谢谢了

网友A:
AT指令驱动

一般的短消息模块都和MODEM芯片一样的使用。

你学会使用AT指令。

那么短消息模块也就学会使用了!

楼主:
谢谢二楼的哥们

AT指令好学吗,可我不知道用单片机具体用什么方式控制

网友B:
就是用单片机向模块发AT指令

楼主:
怎样发

谢谢4楼的哥们,但我不会把AT指令变成单片机能够识别的编码,那要怎么操作呀?

网友C:
百度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呀

网友B:
不用

不用把AT指令作什么变化,直接发过去就行

网友D:
我刚做完一个类似的项目

如果你不理解编码方面的东西,可能就要多费些劲了!
建议:如果有可能,找个可以直接用计算机串口控制的GSM Modem,通过超级终端或其它串口通信软件先试一下吧。

网友E:
用用tt50短信模块比较不错

用用tt50短信模块比较不错
相关链接:http://www.jnttdz.com/Photo_Show.asp?PhotoID=44

网友F:
AT指令可以查数据手册

需要用的指令按手册上的格式发送对应的ASIC II码就可以了,接收的也是ASIC II码,短信注意编码格式

网友G:
用什么方式,如果text方式比较好弄

网友H:
发中文要用PDU格式

发中文要用PDU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