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像炸*。

楼主(2007-05-29):
如题,PWM能控制什么类型的电机呢?直流?有刷?无刷?其中PWM的死区有是什么概念,一般是如何实现的,有什么作用?
请各位多多指点!感激万分!

网友A:
PWM就是脉宽调制技术

网友B:
直流

一般的直流电机吧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单片机输出的PWM是如何实现电机控制的?

谢谢两位的回答!
那是如何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呢?是通过改变脉冲频率和极性吗?死区又是怎么一个概念,什么时候需要对死区编程?死区对电机的控制起什么作用?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不同的电机是不同的

网友A:
电机调速很简单

    电机调速就是调节PWM波的占空比,正反转就是切换连接到电机的2根线的正负极。用LM298N驱动就很好切换,死区大概指由正转切换成反转时驱动电路内部形成短路,弄不好会死元件的。大电流冲击输出模块的一个特殊区段,可用软硬件做好死区保护。

网友A:
传个电机调速正反转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上图是成品,再看看调试时的装置

网友C:
直流电机的速度跟电压有关系

死区对无刷电机比较重要,因三相无刷要不断转换控制相位

网友D:
古板是装了2个炸*?定时的?

网友B:
2个马达

不会爆炸:)

网友E:
我现在坐仪表就用一种马达特别好

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VID的
原理是靠两路脉冲的相位差驱动 正转 反转
频率驱动快慢   很好玩

小马达嘿嘿

网友D:
我以为是拉登的炸*

网友F:
回复 死区又是怎么一个概念

死区是指有些电机在启动时的死区,电机如果刚好停在死区,启动时电流持续大电机却不转, 就容易烧电路或电机. 所以要对启动时电流有监测, 如果检测到死区启动时, 一般用以下程序.

 停,  反转启动, 检测, 如果启动成功,  停, 再反转启动即可.
                      如果启动不成功,  停, 再反转启动, 检测, 直到启动成功.

电机在启动之后就没有死区了.

网友B:
很像

确实有点像《24》中的那些炸*:)

网友G:
RE:

不同的占空比,不同的平均值,所以转速不一样,是控制直流电机的。。。

网友H:
里面

多少个磁极和绕组,好像一般带电刷的都是两个磁极,3个绕组,转动精度120度。

网友I:


网友B:
模拟台词

”剪断那根红色线。。。。不!黑色线。。。。“

网友D:
GYT怎么没配音?

网友B:
周末,开开玩笑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