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读取的问题

楼主(2007-05-29):
  我最近正在在做mmc卡读写的程序,因为我的单片机的rom很小,我把每次读取的块调成了32个字节。发现卡在单block读取时,只能从扇区的开头开始读,其它地址的时候都会报错。我查了些资料肯定是可以任意地址读取的,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二,我可能错在那里。

网友A:
我都用块读每次512字节,很正常

  消费类电子应用,RAM最紧张,用起来很累。是否设置块长度不当,或许是地址变换得不对,查查周立功的ARM软件开发书,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