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完后拔掉下载线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楼主(2007-05-29):
AVR的单片机。不拔下载线正常,可拔掉之后就没波形了。。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没什么波形?

网友B:
不起振?

不会吧。

网友C:
是不是复位的问题?

楼主:
复位问题??

不拔下载线程序运行正常,拔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像是程序根本就没写进去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