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l芯片 ATF16v8b问题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CPLD

可以对其编程,里面实现的是数字逻辑

网友B:
GAL

有一段时间用的很多

网友C:
ATF16v8b

一般做地址译码
如a0-a15;;满足多少的地址就选通(置低一个管脚)
你可以随意的设地址范围;;如:地址总线出现0eeeh-0effh;;则clr一管脚
.....

网友D:
喜欢用它做测试

  GAL电路的最大好处,我觉得是能配置跳线和配置逻辑,我做试验都用它构成各类逻辑,不过得准备个编程器。

网友B:
方便

古版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E:
过时的PLD

PAL,GAL应该是CPLD,FPGA的前身吧
现在很少见到了,再说它们的程序编写和烧写片子是在DOS下完成的,很不方
便,还是不用为好。直接用CPLD就可以了,种类多,多少管脚的都有,也方便。

网友B:
不同

GAL比PAL好用多了:)

网友D:
GAL开发环境也在完善

  7楼的朋友也许不了解行情,GAL芯片的开发环境我是用Lattice公司的Level,标准的Abel语言,书写风格几乎接近C语言,标准的Window软件,Atmel公司也有Windows的开发软件。
  再说编程器,最便宜的Top851都支持GAL的编程,一点都不麻烦,怎么能说是在Dos底下完成呢?
  再说易用性吧,GAL双列真插20脚封装,手工制作样机最方便了,用CPLD,最好弄的也许是PLCC44封装,其它封装的就不用说了,手工DIY就别碰了,很难成功。
  再说成本吧,GAL随手可得,价格在3-5元,CPLD的最便宜也要10块左右。
    还是那个原则,简单设计用GAL,复杂设计用CPLD。

网友B:
是的

古版说的是

网友E:
各有各的道理

PAL,GAL我是在98年,99年间使用的,主要芯片以16V8,20V8,22多少等为主,当时所使用的编译环境全是DOS的,需经很多步骤,先编译,后写片子,现在用的也是lattice公司的LC4128V为主,和现在比是不是麻烦多了,GAL,PAL用的是5V电压,不知现在有否改进。CPLD的优点是3.3V供电,可驱动5V逻辑器件,在线下载编程,管脚充足,不用为扩展口发愁,10元钱是贵了一倍,可增加的管脚数可是2,3倍,功能强了,节省了线路板的空间。如此算来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B:
什么方便就使用什么是最好的:)

网友F(2014-11-26):
引用 网友D:
  7楼的朋友也许不了解行情,GAL芯片的开发环境我是用Lattice公司的Level,标准的Abel语言,书写风格几乎 ...

请问楼主。我在用GAL16V8时。功能就是逻辑与(y=a&b),上电输出有时有信号有时无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G(2016-08-10):
引用 网友B:
有一段时间用的很多

我们需要GAL16v8 的开发服务,可以给我们提供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