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给msp430编写程序时的困惑?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05-30):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TMSEL;
  IE1 |=WDTIE;
  P1DIR |=BIT0;
  _EINT();
  while(1);
}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DT_interrupt(void) 此语句在编译时会提示以下错误:
{
    P1OUT^=BIT0;

}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65]: expected a ";"

__interrupt void WDT_interrupt(void) 但若改成此语句则没问题

困惑:在用C430编程时以上两种中断不是都可以吗?可为什么在编译连接时会出现以上的情况呢???
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

网友A:
__interrupt void WDT_interrupt(void)

我只这么写,也是标准写法,没见过你那种写法……

网友B:
可以的!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IAR比较老的版本是你写的那种。现在用的IAR都是后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