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源晶振和RTC芯片的接法

楼主(2007-05-31):
如果用无源晶振的话,是接单片机的XRTCI和XRTCO两个脚,
有源晶振的话,只有一个脚和单片机相连把,接哪个脚呢?另一个脚怎么处理呢?

如果使用RTC芯片,如DS3231的话,也只有一个时钟RTC-out输出,是不是接法和用有源晶振一样呢?

网友A:
有空在这问不如看手册。

网友B:
一般电路晶振端可以直接从XOUT输入,XIN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