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250V 5A的继电器能否接AC 380V 0.5A的负载?

楼主(2007-05-31):
(无正文)

楼主:
查手册是最高380V AC,此时的电流为1A

敢不敢用?万一电网波动后电压是400V是不是就坏啦?

网友A:
跟CPU超频一样,有胆量你就用吧

网友B:
可以

一般来说,没问题。

不过批量生产最好不用。

楼主:
我们提供的继电器,是用户说他们想带380V的接触器

 还是让他们别用吧.

网友C:
不可以这么用

继电器触点的耐压由间隙距离决定,过限使用可能会发生空气击穿而打火的现象,后患无穷。如果接380V的接触器那更是万万不可,接触器是感性负载,瞬态感应电压可是明显高于供电电压的。

网友D:
用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E:
再加一级接触器

或者换DELAY

楼主:
6楼说的有道理,看样子不能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