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switch问题

楼主(2007-05-31):
我用 keil7.50 调试下面代码,模拟时竟然乱选择,请各位神仙驻足过目:#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W;
OPSE(unsigned char t)
{ switch(t)
   {    case 1:
             W=0x26;
             break;   //不执行上一句,会跳到这里!!奇怪。
        case 2:
             W=0x4c;
             break;
        case 3:
             W=0x98;
             break;
        case 4:
             W=0x98;
             break;
        case 5:
             W=0x26;
             break;
        case 6:
             W=0x26;
             break;
        default:break;
  }
}
main()
{
  OPSE(1);
  while(1);
}

网友A:
用OPSE(0x01);试一下。

楼主:
不行的

不行的,我用keil7.20 7.50 8.02 版本都试了。
望各位将这段代码拖到你的keil中试一下就感觉到奇怪了。

网友B:
确实是哦 怎么回事

除了你说的那行  我的下面还有几行也是这样

楼主:
1、3、5不行,2、4、6可以;

1、3、5不行,2、4、6可以;

网友C:
没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执行到while中,程序飞了,
改为:while(1)
      {OPSE(1);} 试试

网友D:
试了不行

网友E:
插入无用码

例如这样插入:

case 1:
       w =0x26;
       w =0x26;
       break;

网友F:
W在main中没使用,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G:
编译器优化。。。。你这个不如用if else

网友B:
不是 编译器优化 吧 我2个都选

楼主:
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经过反复查看编译结果,发现keil优化的强大!
因为选择结构中 1、5、6执行内容一样,3、4执行内容也一样,实际只有3个选择,keil就直接将重复的代码给去掉编译了。
大家可以看见最终的结果是正确的。
这就提醒我们,用keil调试或仿真时,很多地方不会按你原程序一句一句走的!

网友H:
厉害

果然有优化的效果

网友B:
那里能设置不让它优化掉代码吗???

网友I:
定义用关键字volatile

比如: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

这样定义以后就不会被优化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时优化结果是对的。有时又不是。

所以,后来我很多参数定义都用了关键字volatile定义。

结果是牺牲了一些空间。

网友J:
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调试的时候编译级别选择低一点的,不要过高了,不然会出问题的,我试了一下,选择级别2就可以了。选择8就不行

网友K:
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在优化一栏勾选 0级优化。。。
当仿真完没有问题后,再改成8级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