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心率计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做个心率计电路。具体要求就是:该心率计可以在一分钟内测出人体的脉搏跳动次数。
我单片机的定时和计数及显示都做好了。但是惟独对怎么测脉搏的跳动并把它转化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呢?
你们有没有做过相应的作品呢?能否给我解答下?
听人说可以直接买到这样的测脉搏的传感器。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又听说可以用红外来做脉搏探测,然后在把信号放大就可以给单片机了。
但具体思路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可以帮我讲解下吗?

网友A:
高,实在是高

网友B:
最难的

楼主做好了简单的部分,把最难的事情放在最后。厉害厉害:)

网友C:
用一个收发一体化的光电对管来做(红or红外)

是最简单的做法

楼主:
用红外管?

我就是因为难才跟大家讨论嘛,呵呵。请不要见怪啊。
恩如果用红外来做的话呢?我想问下,我用过的红外对管都是一碰到障碍物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的了。如果手一靠近的话就会输出低电平了那还怎么测脉搏呢?
还是你们所说的红外对管是其他型号的呢?

网友D:
用测脉搏的传感器

市面上有专门的脉搏传感器的,原理就是当你心脏跳动一次的时候,你血管里的血液流动一次,通过光电管,能够测出一个脉冲,然后可通过单片机计数产生脉冲个数,就可得到心率了

网友E:
用麦克风检测

滤波放大再比较,输出方波脉冲到单片机。

可参考功放的响度检测电路

楼主:
那里有的买这种传感器啊?

楼上的那位仁兄是那里人的呢。
是广州的吗。我是广州这边的学生。我在新赛格电子城找了好久了。
但还是没发现有这种传感器。
你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到这种传感器呢。我想去找找看。

楼主:
如果用功放的响度检测电路?

如果用功放的响度检测电路?那可能会相当的麻烦啊。
模拟这块的特别是滤波放大的。很难做到好效果的啊。

网友B:
开玩笑的

前面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不要当真:)

网友F:
参考一下

网友G:
看到过一个用msp430 的,是用电极检测电压放大

模拟放大部分麻烦。

网友F:
进来充哈电

点右键选"另存为...",可下载上海理工大学的精品课程

第1章  医疗仪器分类与管理 → http://jpkc.usst.edu.cn/lejianwei/jiaoan/1.ppt
第2章  医学信号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  http://jpkc.usst.edu.cn/lejianwei/jiaoan/2.ppt
第3章  数字化医学仪器人机接口 →  http://jpkc.usst.edu.cn/lejianwei/jiaoan/3.ppt
第4章  数字化仪器通信接口 →  http://jpkc.usst.edu.cn/lejianwei/jiaoan/4.ppt
第5章  数字化医学仪器应用实例 →  http://jpkc.usst.edu.cn/lejianwei/jiaoan/5.ppt

网友C:
手一靠近的话就会输出低电平?

光电管有那么灵敏?

接收管的信号强度是随脉搏变化,这就是你要的信号。

网友B:
不错

tyw提供的内容不错,看着长知识:)

网友G:
不错啊,很齐全,长知识拉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了.

恩,谢谢大家了.好有收获啊,我又长知识了.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网友H:
呵呵,不客气的先都下下来学习了,谢谢tyw

网友I:
上节早课,谢谢tyw老师~~~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F:
点右键选"另存为...",可下载上海理工大学的精品课程第1章  医疗仪器分类与管理 → htt ...

老叔 我下载不了 能发我一份么 9533134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