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体不起振原因?

楼主(2007-06-01):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

不是线路板有毛病就是芯片坏了

楼主:
除了芯片坏了,还有别的原因不

同样的pcb板,另外的是正常的。所以线路应该没问题吧
除了芯片坏了,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有没有短路?

边上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和其他好板一样,只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A:
还有

还有就是电源、接地肯定焊牢了吧:)

楼主:
焊接时工厂做的

焊接是由工厂做的,应该没问题,电容开始加的是10p,后来换了个22p的的。
谢谢gyt这么热心:)

网友A:
不客气

相互帮助嘛:)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