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C51)

楼主(2007-06-01):
C51, ST, TE, TEST, AN
各位大虾,能否指教一下下面的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incude <reg52.h>
 sbit  test=P0^3;
 sbit  bank=P0^4;

 void delay (int time);

 main()
  {
    int j;
   for (j=0;j<5;j++)
        {
          test=1;
          bank=0;
          delay(200);
          test=!test;
          delay(200);
          bank=!bank;
          delay(200);
          test=!test;
          delay(200);
           }
}

void delay (int time)
     {
      while (time--);
}

这个程序就是简单的测试硬件的
输出波形也对
但是怎么一直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用是菲力普单片机,测量工具是示波器,那位大虾可否告诉俺一声,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出了for循环,程序往哪里走?

网友B:
搞成死循环

网友C:
re

运行完FOR

此时  test 和 bank 一直都为  高

网友D:
应该还需要配置IO口吧

楼主:
to awey

但是我在for的后面加了程序,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在For之后加一死循环,就好了

网友E:
看看反汇编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