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界面设计~~~~~

楼主(2008-08-14):
各位大虾,最近我用型号PT035TN01的24位真彩数字触摸屏(320X240),想在上面设计一个类似于MP3播放器的操作界面,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出来?

另外,是否有相关的图形转换工具将画的图片转换为单片机或DSP可以利用的数据???

网友A:
VC做

VC做,利用VC做个工具把图件文件中的数据读出来,做成一个资源文件.
在资源文件里图片按你定的格式存储,你再按格式读数据就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