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26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8-08-15):
    本人最近新上手一块ARM7核的模拟控制器ADuC7026,其本身带12位的12路ADC及4路的DAC,芯片上是分多组数字电源、模拟电源的,假如我把这款芯片用在工控系统中,外部干扰是否会通过ADC,DAC通道进入芯片内部使程序乱飞呢?还是说芯片内部CPU及ADC、DAC是互相隔离的就好比ADC的后向,DAC的前向通道都用光耦与CPU隔离的样子?

网友A:
ADC怎么隔离?

幻想的把?

网友B:
片内ADC的当然只能在外部对模拟信号隔离了

比如采用线性光耦,交流采用变压器等...

而这样做的画路数一多就会造成成本显著增加,所以通常都会采用独立的ADC、DAC,以便只对数字信号隔离、耦合

楼主:
我之前是这么做的

0~10V以及4~20mA的输入,0~10V的输出,我均用独立的ADC及DAC,并将它们与MCU的数字接口都采用了光耦隔离,这样的话成本挺高的(光是0~10V四路输出的DA就和aduc7026一个价了),现在干脆一个芯片全部解决了,成本是下来了,就是抗干扰问题了,我用多组互相隔离的电源对该芯片的3组电源分别供电的,但貌似芯片内部ARM核与ADC、DAC的数字连接是无法隔离了,看样子只好用线性光耦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