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0108读时序问题

楼主(2007-06-02):
KS0108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在进行读操作时之前,必须有一次空读操作,紧接着再读才能读出所要读的单元中的数据”。
我想问下,”空读“是什么意思?
用C51要怎么写读操作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空读

就是读了把结果丢弃不用

网友B:
请教

请教搂主,我也碰到读KS0108的问题,不知道你说的是读状态,还是读显示RAM数据。
(命令:RS=0  RAM:RS=1)

楼主:
读显示数据

我读第一次的时候总是0x00,难道再读一次数据就出来了吗?
我的指令是这么写的。
uchar lcd_mwd(void)
{
     uchar i;
     lcd_busy();//忙检测
     CSA=0;
     CSB=1;//选中右屏
     E=0;
     RW=1;
     DI=1;
     E=1;
     i=LCD ;
     return i;
}
请问要怎么修改程序才能读出显示DDRAM的一个数据????

楼主:
高手哪里去了

怎么没人解答呢?
急需知道答案啊

网友C:
自已去查资料吧!

  KS0108的液晶屏驱动网上最多,你自已搞定吧,这都搞不定,别玩编驱动程序了,改行吧。干什么呢?操作工,不懂就问,反正我是操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