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外部器件只8位地址,P2口也输出0吗??

楼主(2007-06-02):
我现在P2口接了键盘扫描了显示,如果访问外部器件时,P2口一定有输出的话,要用软件抑制可能出现的扫描错误了.

网友A:
如果使用第二功能的,P2会相应变化

怎么只扩充8位地址?那你扩充它干什么?如果是扩充IO,就不如再加个锁存器了

网友B:
不要这样用

已经做地址用了,再做IO口用,不好不好。

楼主:
恩,扩充IO口

上个图

PA,PB,PC3个扩展口正好一路控制8个功率管,一路控制继电器实现相应功能,另外一路输出给一个DAC.

所以只有把扫描接在P2上面,我想知道访问8255时,P2是不是要输出地址??

虽然影响很小,就算有输出,也对扫描没影响,毕竟最多1个us,用12m的晶振.

楼主:
额,连CS都没接,见笑见笑

网友A:
如果这样扩充的话,就不要使用第二功能的。直接当IO操作就

楼主:
To: conwh

有点疑惑,我确实不需要P2口的第二功能,可是P2口的第二功能是输出高8位地址,而我又要访问8255,肯定要movx的,额,等等,翻了一下movx的说明::

movx使用RO或R1,仅输出8位地址到p0口,不影响p2.

但是我用c写,怎么确定编译后是用R0/R1,而不是DPTR呢???

网友A:
不要使用MOVX指令,用MOV P0,#XX,CLR Px.x做片选

软件上多费点事,要不你的扫描(显示)也扩充出来。

楼主:
可是我想用movx

用movx,一个周期就能把数据写入8255.
如果用clr Px.x做片选,选完之后还要Px.x =1,这样就至少3个周期了.太浪费啦.

扫描显示可以用8279扩充,可是那样单片机P2,P1口就都闲置了,而且8279要10块钱一片,也浪费了.

所以,还是用确定地址是写入R0/R1的,反正movx @R0/R1,A是不影响P2的.但是问题就是我用C写,怎么确定它将地址放入R0/R1后输出,而不是DPTR.

除了插入汇编,还有其他确定的方法吗??

网友A:
你这样做还不如使用2片MCU呢

网友B:
conwh说的很是

楼主:
?我2片MCU??

可是我认为这1片就足够解决问题了啊,恩,我会找出来怎么用C搞定的,一定能,因为肯定了不用DPTR时P2时没有影响的啊

网友A:
真有犟的,I服了U。你可以用MOVX @Ri,A或MOVX A,@Ri

网友C:
楼主有股子冲劲,赞!

  能否将地址定义为PData,再运用相关语法如指针,绝对地址方式将数据输出,这个办法没试过,但P0口既作总线又作输出口我用过。

sbit c_OutLatchClk = P3^2;
#define c_DataOutPort P0
void WriteDataToOutPort(uchar ucWriteData)
{
    c_OutLatchClk = 0x01;
    c_DataOutPort = ucWriteData;
    c_OutLatchClk = 0x00;
}

网友B:
厉害

有一股牛气:)

网友D:
8255 CS 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
CS连P1口的某一位,看我当天感觉吧

谢谢各位,书上确实写了,pdata是分页寻址片外,由movx @R0访问,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全力把程序写完..............

网友B:
汇编一下

看看程序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对呀,快用软仿真试试吗

  软仿真能看到汇编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