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SC/POS打印机调试软件

楼主(2007-06-02):
小弟最近在调试EPSON针式打印机,由于不太熟悉ESC/POS指令在IEEE1248核心兼容模式(SPP并口)下的工作时许,将现在的打印机接在PC机并口上后,用EPSON的驱动程序不能发送数据。

特求相关的资料或可以用来调试SPP并口打印的测试工具软件。谢在先了!

网友A:
找经销商吧。

  不过我可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能测出打印机硬件是否正常。
进入Dos介面如下:
c:Dos>
    输入Dir>>Prn 将显示内容重定向到打印机,Dir的内容就在打印机上嘎机嘎机地一行行打印出来了。不过命令你最好查一下帮助,好多年前用过一回,记不太清了。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现在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这一种打印机吗?

楼主:
是为了能像串口助手那样方便地调试打印数据

PS:自己就是做打印机的,没有经销商的说。

网友B:
编一个吧

自己写一个程序吧,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A:
用并行调试助手吧。

  在磁动力工作室上有个并行调试助手软件,能往并口输出数据,不过软件只能在Win98或WinMe下工作,STB脉冲还要自已点击才能生成,建议自已写个测试软件,网上也有参考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