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些关于单片机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老爸现在在研究一个充电电源.需要使用单片机来做某些控制,他不懂计算机,更别提单片机程序设计了.
我呢,又是学网页设计的,对程序语言也不是很懂.今天请教了一个叔叔,他说实现一些简单的延时啊,控制啊这些很简单的单片机功能,用汇编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学,但是汇编语言要根据你使用的单片机的不同去学习,他说不同的单片机使用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一样摸不着头脑,就在这里问一下吧,希望有高手能指点迷津:
1、使用的单片机是EMP78156.要根据这个学习汇编的话,需要买什么书?或者在哪里能找到详细的指令介绍?
2、需要实现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加电某个脚输出高电平,某个脚输出低电平,持续多少MS,然后转换一次;侦测某个脚的电位,当高或者低的时候,中断程序;仅仅实现这些功能的话,使用78P156合适么?使用汇编是不是很容易能实现?
3、叔叔还跟我讲了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看门狗什么的,好像是智能纠错之类的.这个很难么?

另外谢谢大家

网友A:
此帖好像在电源网看到过

1、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看这个型号单片机的datasheet,那上面所有的指令全有,任一指令如何操作作,影响什么寄存器或标志,执行时间,等等。
2、很容易实现。
3、看门狗是为了避免受干扰后程序不按照顺序执行掉入死循环而设的。使用并不很困难。

网友B:
你的叔叔说得没错

MP78156是台湾EMC的产品,在它的网站上有许多资料。

楼主:
网上找到的资料都说……

网上找到的资料都说模仿起来学习比较快。
我现在是一点儿都不懂。
我根据老爹的意思把程序的流程图写了下来。有人能帮忙写一下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入手。。。。指令倒是都找到了,也能看懂一些,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写

1、 初始化所有输出为高电位持续5ms
2、 P1.2输出低电位持续1000ms
3、 检测P1.0是否为低
4、 是转向第6行
5、 否转向第1行,循环
6、 初始化所有输出为高电位持续1ms
7、 P1.7输出低电位持续3ms
8、 转向第一行循环

程序的框架就是如此。
中断不是必须的吧。断电是不是就直接中断了?

网友C:
有困难

楼主一点不懂编程,明显有困难。

建议不要用单片机作控制,或者直接用硬件实现,或者从外面买进。

网友D:
就是

你连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学起来难,编程更难,不过看你想学,先解释一下中断:中断就是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就先做重要的事,先前的事先挺下,等重要的事做完了再接着先前的事做。断电就是停止,再上电重新开始。

楼主:
就是因为不懂。。才问的,才学的。

看了两天书,迷迷糊糊,还是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E:
可以试下其它的

    为什么不用51的呢?51的学起来很容易的

网友C:
LS

楼上说得对。指定要用某一种单片机,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C:
不大对头

觉得有问题:)

网友D:
我知道为什么用EM78P156

因为便宜,OTP可能不到3块,好像还有比较器什么的,仿PIC的

网友C:
便宜?

这个项目并不需要单片机便宜:)

网友F:
用otp不适合新人学习吧

“老爸现在在研究一个充电电源.需要使用单片机来做某些控制”,是要做一个充电电源还是一万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有没有必要用单片机去做,甚至要不要去浪费这个时间。还有很多东西不必要自己亲自去做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除非你想去做这个行业。

网友C:
广告

很可能就是变相的广告而已:)

网友G:
有难度 放弃吧

网友H:
可能是广告

可能是广告

楼主:
晕,怎么变成广告了。。

因为这个具体多少毫秒需要调整的,如果使用固定的芯片,因为不能调整延时,很不方便。。所以要用单片机。
有个朋友已经帮我写了一个程序。不过是51的,在软件中编译和仿真都通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移植到156上了。。

网友I:
不用单片机同样可以做

如果仅仅是LZ说的几个功能,用单片机就太浪费了,
用一些现成的片子就可实现,4051,4538,40103都行。同样可以设计成可调的。
成本还低。

网友C:
那就用51嘛

既然18楼已经做成功了,直接用51不是更方便?一下子就完成:)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一些编程的书籍啊

单片机的编程是相通的,你可以先看一些编程的书籍,了解一下它的编程思想,然后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