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1

楼主(2008-08-15):
89c51的232串口转计算机打印机接口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一个是并行,一个是串行,怎么转啊...

网友B:
当然可以转啦,关键是看里愿意加什么东西:-)

比如:

89c51的串口先通过MAX232转成RS232电平

然后....

把串口连接到电脑上,

电脑上编个转换处理的软件,不就有标准的
“计算机打印机接口 ”了嘛?

哈哈^_^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

是不是单片机将数据通过rs232传到计算机再用计算机并口打印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