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发光管”搞的我好郁闷!!!!!!!!!

楼主(2008-08-15):
发光管用了十几年,没把它当回事,这回遇到的问题让我头疼好久。。。。

使用见附图,做了几百套东西,交用户使用,没多长时间,用户反映,发光管不亮。。。我想偶然性,换一个,没过多久,经常接到电话说发光管不亮,觉得事情有点严重,分析电路,查看电路板,没有问题,,,想不通,事情过了快一年,还是老样子,故障没有规律性,,

   请大家帮忙是电路问题,还是遇到奸商,买了次品的发光管,可是在同一批管子在其它地方用没有问题,真想不通。。。。。。

网友A:
电路看不出问题

是管子的问题吧
以前也买过一批质量差的管子,焊接时容易坏(受热损坏)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还有一个情况,有时新的发光管装上后不亮,直接把发光管接到9V电源上,发光管可以点亮,装回电路测试也正常,,,,想不通。。。。

网友B:
胡思菜想

坏只有两个原因:1、高压 2、反压。。。。不太清楚发光二极管是不是也像普通二极管一样耐反压,,,高压的话也只有12V串进来了

网友B:
根据你的新情报,第三个原因产生了

那就是你买的是多少V的发光管,不会用5V去驱动9V的二极管吧

网友C:
只能说明是管子质量问题

焊接过程和使用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C:
晶体二极管包括LED都是电流型器件

即使击穿只要限制电流就不会损坏

楼主:
发光管不存在工作电压问题

这种电路如果串进12V,最多发光管工作电流12mA,对于发光管来说还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反向我觉得没有问题,很多开水器使的220反向也没问题

楼主:
发光管的反向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我今天测试了两个,一个反向0。5V左右,一个反向40V左右,是不是器件质量真的有问题????

网友C:
反向0.5V?正向压降都不止

应该是你测试有误或该管干脆是坏的。

网友D:
74HC14换成74HCT14看看

网友D:
1K电阻换成3K再看看

网友E:
说了大半天你也不说led到底是什么色!

大多数led对静电非常敏感,通常焊接时led以严重内伤(软击穿啊),上机后虽然能发光但用不了多久....

网友F:
to 楼上

电流型的器件不会对静电敏感

网友G:
高亮度LED,电压降3-4V。

所以你要将1K电阻减小为100-200R

网友E:
什么电流型的器件 LED生产商没说过

普通LED红黄绿(压降2VDC以下)串个电阻接到220VAC上也不会坏,但象兰 绿 白等2.85V-3.5V左右的LED反向电压只有5V至10V,一但反向击穿其亮度降低,什至很快不亮了.....留意吧:厂家为何用防静电包装呢.

网友H:
品质问题

楼主:
大家说了很多,但好像没说清问题

1.我的发光管是白发绿
2.电路中不可能使发光管有反向电压产生
如有反向电压产生说明电路有问题.

  不过我对发光管的种类确实不太清楚.以前每次都这么用,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I:
是不是工作环境温度很高

白发绿,如果是翠绿的抗静电也弱一些,加工过程要防静电,还有一个会不会加工过程中的伤到引脚根部,如果体积比较小,加工过程根部有应力也有可能造成不亮,要不真是发光管本身有问题,这样电路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楼主你确实好郁闷啊!

    "白发绿"如果是晋亮(压降2v左右)那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3v左右的那问题就多了,
  是板子生产时以经把led弄伤了,线路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不知你用什么电源供电.

楼主:
刚测了下,发光管正向压降2.8V

我以前用的压降都是1.7V左右,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对现在的发光管种类不是太了解

楼主:
我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12V,经7805供电

网友J: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多数是品质问题,另外跟电流有关系,注意限流电阻

网友E:
2.8v证明线路板生产时弄伤了led.

led内伤啊,表面看不到的,你先学学led使用手册吧.

网友K: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

原因就是17楼说的。限流电阻太大了。

计算一下:发光管正常发光电流至少要求10ma,你的LED正向压降2.8V,供电电压VCC=5V;所以限流电阻R=(5-2.8)/10ma = 220 欧姆。

    我们5V供电时一直用240~300欧姆。
   如果是大LED,正常发光电流20ma。 那么限流电阻应选120~150欧姆。

网友L:
看来问题解决了

楼主:
还没解决

再次说明:

1.压降2.8V是我测试的新发光管,没焊接过

2.刚装上没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出现这种问题.

3.虽然是请大家帮忙,还是请大家看清楚我的问题....

网友E:
LED是直接焊在线路板上吗?

网友M:
就是这一批的LED质量不行,要不就是hc14质量不行

网友E:
今天没时间你讨论你的问题 hj_sheng继续郁闷下去吧!

你说LED焊上去不亮,焊下来用9V电源测试又亮了,这热开路现象,9V电压有一定的穿透性,所以又亮了.这是LED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N:
记得论坛说过,点亮一个发光管也是学问!

网友O:
LED焊接不好很容易损坏的。

一般是把管脚与塑料之间焊松了,用手动动又能亮。这种属于品质问题。封装质量不合格产品。

网友P:
关注中!

建议楼主给各LED生产商打电话,打到他们的技术部门咨询!
就说你用了他们的LED,问具体型号的话就说随便从市场上买的没有具体型号,呵呵,这样好说嘛!
其中也要找到你现用的LED的生产商,记下型号去咨询,这个最重要!

态度要诚恳,要请教,要谦虚,一般都会很有收获的,偶这招屡试不爽^_^

有答案了告诉兄弟们啊,尤其要告诉俺啊,嘿嘿!

网友Q:
蓝的百的压降大约都是3.6V

网友R:
应该是74电路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74,用电阻不行吗?,为什么用HC系列,驱动应该用LS系列。设计思路有问题

网友E:
hj_sheng你好!有必请联系我

我百份百能帮你解决问题,说个保守的数字吧:我所用过的led价值可以佰万计,
pgeq@21cn.com

网友S:
那个接插件有问题没有?

是一次性插上就不动了还是有连接?有没有可能客户给插反了?

网友T:
白发绿 你搞的绿发绿应就不容易坏了

品质问题 工艺问题

网友U:
电路图上看不出问题

可能是你的生产工艺问题

楼主:
可我这样用的管子在其它地方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套产品里有好几个地方用发光管,电路一样,只有这个发光管经常出故障。

这个发光管不是焊在电路板上的,电路板插件-航空插头-电缆(4米)--航空插头-连接线(100mm)-发光管。

用74HC14驱动发光管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我一直在用。

生产工艺有问题????我其它发光管也是通过引线连接在电路板上,没发现有发光管不亮的。

说发光管质量不好,同一批东西在这套装置上其它地方用没有问题!!!!

我再查查发光管的资料,也请大家在帮我想想哪出了问题!!

网友V:
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试试。注意是直接在LED上,不要

楼主:
我在试试

网友W:
我来顶一下

你用的是什么颜色的LED ? 我遇到过通常是白色的有你说的情况,通电时不亮,用高电压冲击一下,又可以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是LED本身的问题,质量不好!

网友G:
远距离,一定要考虑ESD

估计是74HC14被击穿了。
对外接口的电路,要做静电测试,你这个绝对不行的,被击穿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X:
楼上说的好.

最好在灯脚上并上一  电阻,一 电容,一   二极管

网友Y:
嘿嘿

你那个J2是放在外面可以随便插拔的吗?J2是防呆结构吗?

有没有可能用户弄着玩儿,拔下来反着插上去呢?

焊接损伤似乎应该马上就看得出来的,一般不会在用过一段时间再出问题吧?

74系列的输出内阻足够大,轻易就把LED烧了也不容易吧?

楼主(2008-10-17):
搞定了,谢谢大家

最后终于查明,是发光管自身质量问题,后换了一家,使用起来不出问题了.

网友X:
呵呵,电路本身有一定缺陷,不改可能要出问题

网友Z:
真的是是发光管自身质量问题啊?

"说发光管质量不好,同一批东西在这套装置上其它地方用没有问题"
最后是如何解释的?

网友AA:
能问个问题吗?

74HC14的灌电流能力有多大?
用它来驱动LED,不会把它给OVER了吗?

网友AB:
是质量问题,换个厂家就行了,我也遇到过,高亮的LED背光片老化一段时间就不亮了,跟HC74,限流电阻根本没关系。

网友AC:
LZ的LED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AD:
电流过高 or 静电

就像楼上们说的, 以下两点请参考
1.    电流过高: 一般LED只要足够电压后, 最重要的就是电流控制了. 确定电流稳定性
  检查电路是否可能造成电流过大问题
2.    静电: 使用环境的静电问题确实会影响灯管信赖性
  了解问题产品都是在什么环境场合下发生的,对症下药

网友AE(2013-06-17):
LED有问题,但是电路肯定存在隐患,还是找一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