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在做微机系统实习中,要用到AT89C52单片机控制4位八段的LED数码管,让它显示日期,我就用了AT89C52的P1口接4片LED数码管,通过74LS373接到LED上,每片LED接一片74LS373,想让它们静态显示的,不知道这种接法可行不?能否达到目的的?

网友A:
还不够

还需要每片的片选和锁存信号。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太浪费了

楼主:
都有了

    片选信号是有了,片选是用在74LS373的,也就是用在使能端的,每选中一片74LS373,也相当于选中一片LED吧?

网友C:
那就行了

没问题

网友D:
数据还是动态输出的

楼主:
上面的电路的,用这个程序怎么不能让他显示1、2、3、4的呢?

  上面的电路的,用P2口的P2.0,P2.1,P2.2,P2.3作为四个74LS373的使能端的,用下面这个程序,怎么不能让它显示1,2,3,4的呢?程序是想让它显示1 ,2,3,4的,但不能实现?请指点,谢谢。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2.3
      MOV   P1,#06H
      LCALL  DEL
      CLR   P2.3
      SETB  P2.2
      MOV   P1,#5BH
      LCALL  DEL
      CLR   P2.2
      SETB  P2.1
      MOV   P1,#4FH
      LCALL  DEL
      CLR  P2.1
      SETB P2.0
      MOV   P1,#66H
      LCALL  DEL
      CLR  P2.0
 DEL:  MOV R0, #7FH
 DEL1: MOV  R1,#0FFH
 DEL2: MOV  R3,#0FFH
 DEL3:  DJNZ  R3,DEL3
        DJNZ R1,DEL2
        DJNZ R0,DEL1
        RET
      END

网友A:
这个时序根本不对

延时LCALL   DEL没有必要。既然是静态显示,输出数据后不必延时。
你的程序怎么看怎么像是动态显示。P2口的P2.0,P2.1,P2.2,P2.3接到各373的哪个脚?这是片选线,锁存呢?

楼主:
用于接到373的11号引脚作为片选行不?

   接是接在11号引脚使能端的,不知道这样合适不?想作为片选的和控制的。

网友A:
接到11脚,这个对

那么程序就不对。
373是下降沿锁存,11脚变成低电平后输出不变,所以应该去掉LCALL  DEL,数据输出后立即锁存。紧接着就可以处理下一位。
另外,373的1脚必须允许输出。

楼主:
有哪位能帮我修改一下程序的吗?俺先谢谢了

     输出控制1引脚已经接地了的,是去掉延时程序就可以了吗?

楼主:
是不是修改成这样就行了呢?

   特别感谢您maychang的一路支持。我是实习中做的电路板,想弄些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能否正常工作的,是否达到目标的?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2.3
      MOV   P1,#06H
      CLR   P2.3
      SETB  P2.2
      MOV   P1,#5BH
      CLR   P2.2
      SETB  P2.1
      MOV   P1,#4FH
      CLR  P2.1
      SETB P2.0
      MOV   P1,#66H
      CLR  P2.0
      END

楼主:
经过测试,上面的程序还不行的

    本来想让它显示1,2 , 3 ,4的,就是不显示的,只显示4个8的。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曾经用它显示过4个8的。经过软件模拟,上面的程序还不能把P2.0,P2.1,P2.2,P2.3清零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D:
把电路贴出来

楼主:
电路图上传

     不知道这样的图可以不?

网友E:
用万用表查硬件吧

  可先检查硬件,因为从程序和电路来看,没看出原则性的错误。如果还不行的话,可启用仿真器,单步执行,检查P2口线是否变化,P1数据口是否与输出的内容相符。
  建议用如下程序测试: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2.3
      MOV   P1,#FFH
      CLR   P2.3

      SETB  P2.3
      MOV   P1,#00H
      CLR   P2.3

      AJMP MAIN

  看到全亮和全灭两种效果。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不一般的问题

     经过仿真测试,用的是Proteus软件,测得P2口的低电平是3V多的,高电平为5V的,也就是说,低电平的时候并不低,应该为接近零的啊.程序中的对P2.3清零时,它不变成零的.

网友A:
楼主:怎么数码管没有限流电阻的啊?

网友B:
74LS373换成74HC373

电路没问题。
看看是否电路连线不对或单片机坏了。

楼主:
俺认为373的输出电流太小了,所以不要限流电阻了

楼主:
74LS373和74HC373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查找相关的资料,我倒觉得两个芯片都是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好像没什么区别的?不知道换成74HC373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A:
楼主只看了芯片功能,没有看其它特性

LS是低功耗萧特基,HC是高速CMOS,二者生产工艺不同,输入输出特性不同。
LS芯片输入悬空时等于高电平,需要比较大的驱动电流,HC芯片不允许输入悬空,输入几乎等于开路,耗电极少。
LS芯片输出高电平不如HC芯片高,高电平输出电流也小。
其它不同之处还有,对你的电路主要是这些。

楼主:
看了这么多热心人的回帖,估计做单片机真不容易

     谢谢各位的回复.通过大家的帮助,真长不少见识.谢谢!

网友A:
单片机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

外围接口电路比较难。

楼主:
俺做个显示电路都都不出来,还以为容易呢

网友F:
使用RC复位电路,51复位电路的关键在于reset管脚产生一定时

的高电平;

网友D:
片选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C:
共阳

像这种用法,数码管应该用共阳的比较好。

而且,楼主对电路的理解也有问题。越是电流不能大,越是要用限流电阻才对啊。

楼主:
真是高深莫测.

    输出电流都小了,还加限流电阻,电流不是更小吗?

楼主:
俺说俺见

  用共阴和共阳我倒没什么考虑的,都认为差不多的,再说了,人家提供的是共阴极数码管,我也没得选择了.共阳极比共阴极的有什么优势呢,我倒很想想听听,望指教指教.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网友A:
用74LS373就应该用共阳数码管

因为74LS373输出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不一样。
用74HC373就无所谓,共阴共阳一样,74HC373输出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相同。

网友D:
感觉数据没有输出

网友F:
10K电阻大了一点,改成1K的试试吧

网友G:
10K电阻改为2.2K, LS373 不用动, 用其内部的电阻限流就可

网友G:
re:34楼 这里74LS373就不能用共阳数码管,

用共阳数码管就要加n个限流电阻, 用共阴就一个限流电阻都不要!!

网友D:
有的52烧不进程序,但检验还没有错误。

网友A:
回楼上 dengm

你说得没错,因为是共阴数码管,所以74LS373不加限流电阻正合适。
不过,只用两片74HC573或574,改成动态显示岂不更好?

网友G:
小朋友静态都搞不好, 就不要要求他动态显示了.

要动态用 1片 LS138 + 1片LS573

网友D:
如果是动态,我看就加一片07就行了。

网友H:
led

要说动态扫一片集成也不要,反正有这么多口。

网友I:
P1口

建议将P1口上拉。

网友C:
呵呵

LS373内部不是真正的电阻,不限流有可能烧坏东西

网友J:
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楼主:
各有各的说法,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楼主:
支持41楼说法

     41楼朋友说得好,简单的都不会,就不能要求太高了.俺确实不懂什么,刚接触单片机的.

网友C:
再来一个新建议

如果确实要用静态的,还不如用4个LS164,更方便:)

楼主:
74LS164不是要串行输出的吗

    串行输出编程是不是比并行输出难一些呢?

网友F:
74LS164和595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区别在于595带锁存,所以595需要3根口线控制;
这个小电路你要一点一点的查:
1、先去掉373的电路,先查最小系统是不是能工作;
2、然后再查373的锁存信号是不是正确输出;需要使用示波器看锁存信号的波形;

网友C:
容易

像你这样的应用,用串行输出到164比用并行要方便得多:)

楼主:
真不知道是这样的

     听说串行输出编程难,所以没有用164的.其实我也不懂.刚接触嘛,经验少.

网友K:
用164串行输出比较简单,编程也简单.例子一大把.

网友L:
如果你实际的电路中的数码管是按图中的引脚顺序连的

不亮很正常,因为Protel99原理图中数码管的图是错的,实际的引脚顺序和这个对不上

网友M:
大家不要讨论方案,帮这个弟弟解决问题吧.

先确定出MCU是工作的,确保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在用一路单独显示试试,只显示一路.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100H
MAIN:
SETB P2.0
MOV P1, #06H
CLR P2.0
CALL DELAY
SETB P2.0
MOV P1, #5BH
CLR P2.0
AJMP MAIN

DELYA:
自己写吧,弄成一秒
END

应该能看到第一个数码管在来回两个数在变.如果没有的话检查电路吧.先复位,再IO口检查,问题简单,漫漫来

楼主:
对55楼说法回复一下

    我是知道Protel 99原理图中数码管的引脚和实际的不一样的,了解到是对不上来的.同时,特别感谢56楼的详细指导.谢谢!总之,谢谢大家.

网友C:
祝成功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经过检查,还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硬件也检查了,软件的也查了,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老是显示4个8的.

楼主:
复位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输出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