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6-03):
长期以来看高手写的程序,看到他们的程序每个.c文件都有一个.h文件,请问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我通常写的时候只有一个.h文件。在这个文件里主要就是一些宏定义以及端口定义说明等。

网友A:
都可以

看你的习惯了

网友B:
便于大项目开发

  大项目都是很多人合做的,有了头文件,别人重用你的代码会很舒心的,还有就是方便做成Lib,给普通开发人员就1个库文件,外加1大堆头文件,自已去写测试程序吧。核心开发人员专心做好底层的子函数实现就行了。

网友C:
方便移植. 需要某个功能,只要将对应的C和H复制过去就OK了

网友D:
有时候一个.c会有多个头文件

对于复杂一些的.c文件,可能会有两个头文件,这两个头文件一般是将大家前面说的单头文件的.h中的内容按公开和私有的属性进行了划分得来的。也就是可能一份头文件是公开给其它使用,而另一个头文件仅是自己在做库的时候需要使用的不提供给最终使用者。

网友E:
便于移植,模块化

便于移植,模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