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关于AD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7-06-03):
由于片子资源所限,需要用到AD按键,而且是一个口上5个键,并且要考虑到多键同时按下和单键按下能够区分开,电阻一直选不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办法的,多谢了。

网友A:
自己费点劲,组合一下

楼主:
组了一天了,组不出来啊

同时还在网上找了下,发现大家做AD键的时候好像都不管组合键的,没有这方面的信息阿。

网友B:
1、2、4、8、16不行吗?

楼主:
16和1同时按下的时候是0.94阿,怎么行?

楼主:
怎么没人来了,难道大家都没做过么?

网友A:
1、2、3、4、5或者再小点

楼主:
1.2.3.4.5

7楼的算起来可以,但是如果考虑到键值选取还要去一个窗口的话就不行了,组织在选小一点也是一样的。。。。。。。郁闷阿。

网友C:
变变思路:)

不要接成并联的,改接成串联的,1、2、4、8、16,马上就行了。对不对?

这个建议值钱的哦。送给你了:)

网友A:
串联可,聪明!

网友D:
加一个4051

网友A: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白沙了,现在脱销了吗。

网友E:
俺以前用过串联的

但阻值是一样的,不知为什么偶尔会出现按键错误,就是分压后电压高的按键偶尔会被认成分压后电压低的按键,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没有想清楚。反正俺觉的AD转换按键,使用组合键很麻烦,象上面的1、2、4、8、16,电压差最小1/32,8位的话才8个值,一去窗口就又没了

网友B:
窗子别开得太大

既然用了AD,窗子的大小就由软件来定。

网友F:
AD按键,能省几根口线?

片内AD,只需要一根线。
但同步串行扩展,也不过是两根线。想扩展多少键就扩展多少,绝对没有多键同时按下问题。

网友C:
1/32也做不到?

五个键还要能同时按下,想一想就知道1/32已经是最基本的了。

存在的可能性就有32种,连1/32都做不了怎么能分辨出来?

网友C:
最佳方案

我说的办法是最佳方案,8位AD完成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E:
maychang你太有才了

经你一说,还真的能实现,但我觉得使用同步串口两根线好像不行,两根线都用做通讯了,那按键输入检测怎么用什么?也许是我笨,麻烦大侠再详解一下

网友F:
回楼上

定时检测吧。每0.1s或50ms左右检查一次。读入值与上次值异或一下判断是否有变化。

网友G(2009-08-17):
利用串联,分压值不同键值也不同。可以检测的,最好用片内带AD转换的片子。

网友H:
晕,,那按键输入检测怎么用什么?也许是我笨,麻烦大侠再详解一下   难道你的按键都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