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Led595 *((uchar8 xdata*)0xf5ff)Led595 定义的是什么?

楼主(2007-06-03):
请教:
define  Led595  *((uchar8 xdata*) 0xf5ff)

Led595 = 0x0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ed595 = 0x80 ;

这个到底定义的是什么啊?
为什么要定义为 0xf5ff 呢?

是
P0,P1,P2,P3 的地址吗?
谢谢!

网友A:
是xdata地址

指向f5ff,这个地址和p0 p2有关

网友B:
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地址位于0xf5ff的寄存器名就可以了

可直接对它进行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