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03):
本人现在设计一转换器,转换器的功能是
通过485口通讯,读取现场仪表的数值(比如压力值),通过单片机处理,用4-20mA输出到控制中心.
请问
1.485通讯程序的设计是否也需要波特率的设置
2.控制器只接收现场仪表的数据(比如压力值),在通讯程序的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可以啊

1。一般来说,要设置波特率,尽量不要太高
2。可以搞一些纠错之类

网友B:
485的根就是232,只是传输方式不同。同意LS

楼主:
谢谢了!我先编编看,还得多学习多交流

网友C:
既然最终要转换成工业标准的电流环

你还不如直接使用电流环,一二百米没事

网友D:
差距好想大了些

楼主:
用户提出要这么做,没办法!

用户提出要这么做,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