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超远距离通信

楼主(2007-06-03):
我现在做一个系统需要把单片机的数据传输到16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加中继,高人有好办法吗指点一下(环境特殊不能用载波芯片,但数据量极小就几十比特)谢谢

网友A:
高功率电台,别是发到国外

网友B:
发短信吧

网友C:
业余电台方式。

业余电台方式。中波,短波。。。不过发射的合法性要审批。

网友D:
想想也就使用无线通讯方便

并且前期投入和后期使用好像也最低

网友E:
除了发短信

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不知道LZ的收发频繁不,如果不频繁短信是最佳方案

否则通讯费用可能就高了

网友F:
电话

如果不能用短信,可不可以用有线电话呢?

网友G:
re

160KM不加中继有线电话不可能吧

网友F:
市话

哦。我说的是利用电信(网通、铁通等)的市内电话:)

网友H:
手机网,导线,光纤,电台,太多了。。。

网友I:
有线的话,自己铺光纤

无线的话,用中波或短波电台,不过这两个办法都无法实施,还是考虑用电话网或移动通讯网吧,没有其它可操作的解决办法。

网友J:
最佳推荐手机模块,发短信

网友G:
re

chenyang老大说得对,有线的只能考虑光纤。无线的,还不要加载波,可能吗?

网友D:
短波到是能达到这个距离,设备也不难买

但是达到这么远的距离功率一定不会小,应该收无线电委员会的管制,业余频段的申请执照,但是好像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