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ge16晶振失效

楼主(2007-06-04):
我用mage16,焊接到板子上晶振不起振。该接地的都接地了,该给+5V的都给了。匹配电容也没错。晶振线路连接也测过了。都没发现问题。请问高手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晶振失效??
芯片用过两个,晶振也换过,都没用。不知还有哪方面原因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A:
熔丝位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哦?没有设置。

第一次用,不过mage8就不需要设置就能起振啊!有没有这方面资料给各连接好吗??多谢

网友B:
配置相应的熔丝位

mega16需要对时钟源的选择进行配置,出厂默认的是内部RC振荡器

楼主:
怎么配置啊??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