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99项目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2007-06-04):
怎么办啊??图标还在,大小也没变。如何把里面的pcb文件搞出来啊!!!

网友A:
是99坏了,还是项目坏了?

楼主:
临时文件都被我删除了???

恳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项目坏了,别的能打开,就那个打不开了

网友A:
项目坏了,就直接打开相关的PCB文件,它会重新加载到一个

项目里

楼主:
怎么打开?都在那个ddb里面。现在ddb打不开啊!!

楼主:
只要打开那个.ddb,protel99就卡死在那了~~

用别的电脑也是一样。别的ddb就能打开。

网友B:
99se有关自动备份功能,备份路径在安装目录下面。

你看看有没有。
如果也没有,试下用ad6那些高级软件是否可以打开。如果还不行,那我帮不了你了。
ddb集成,是99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ad6里面是分开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直接打开PCB

网友C: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