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06-04):
我想要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LED发光二极管,具体做法是:
P3.7口直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发光二极管,然后接地,P3.7口置1,小灯亮,P3.7口置0,小灯灭。不知可否?

网友A:
31楼问题:此指令是输出高电平。51单片机引脚输出为高电平后,就是输入状态。
32楼问题:LED经限流电阻接到电源正端,LED里电流方向如何?当然是流入芯片。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例如指令SETB   P1.0),就是“当电流是流入时(带LED情况就是如此),芯片输出端电压远比此值高,估计为4.9V以上”

网友A:
1、应该看dataheet,每个引脚允许的最大电流。3mA绝对没问题。
2、sink current

网友B:
你给它反过来

楼主:
什么反过来?

网友A:
这样

P3.7口直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发光二极管,然后接电源,P3.7口置0,小灯亮,P3.7口置1,小灯灭。

楼主:
你是数小灯P口置0,让小灯亮?

外加一个Vcc,接在I/O口上,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问题是单片机I/O口置高时电压值是多少?

如果是3。3V的话,怎么样小灯都亮了,不论高低

网友A:
问题是单片机I/O口置高时电压值是多少?

自己看看datasheet.

楼主:
3.3V ,看了

网友A:
测试条件?

楼主:
加我QQ吧,帮帮忙 谢谢

给你发到短消息里面

网友A:
没有QQ

发到站内即时消息。

网友B:
呵呵,这2天MAYCHANG忙了

网友A:
conwh 你也不闲呀!

楼主:
还是在站内说吧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思路我也是想过,但是就是因为单片机置高时他的电平是3.3V,而选用的电源电压为5V,这样的话即使置高也会点亮小灯啊。

网友A:
我说过:看看测试条件

输出3.3V,电流多大?更重要的,电流方向?

网友B:
都用了成千上万的也没有你说的问题,如果有就是你的片子

网友B:
MAYCHANG,我就是打个下角的

网友A:
“我就是打个下角的”

“下角”是什么?

网友B:
就是小陪角(小角色)

这2天有点空闲,所以到网上查一下有关LABVIEW的东西。哇,这个软件好贵呀,专业版的30000多。你用过这个了吗?怎样?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ADuC812

80uA,5V

楼主:
发光二极管是电流驱动的?

还是电压驱动的?

楼主:
发光二极管是电流驱动?

或者是电压驱动的?

网友B:
当然是电流了

网友A:
绝对不是小角色

LABVIEW是很贵,上次这个公司开推广会,会上卖两万多。
我是穷光蛋,工厂买不起,我自己更买不起,所以从来没接触过。
Hotpower好像用过,你问问他。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假如我P3.7口置高,接LEd,再接GND,这样的话LEd不能亮么?
电流驱动根电压驱动差别在哪里?

楼主:
还有一般的限流电阻多大啊?

网友A:
回楼主

单片机(其它芯片也差不多)输出电平与输出电流有关,说输出电平3.3V,是在电流方向流出芯片,而且电流为某一数值时,该芯片保证输出不低于3.3V。比这个值高,也算合格。当电流是流入时(带LED情况就是如此),芯片输出端电压远比此值高,估计为4.9V以上。
任何测量,都需要注意测量条件。不是这个条件,测量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所以放心用LED串联限流电阻到电源正端的接法,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了,maychang和conwh

非常感谢!!

网友B:
哦,HOTPOWER那就得半夜找他了,他老睡“日月神觉”

LABVIEW最简化版还1W多,普通版的2W多,专业版3W多。真是买不起,不知道有没有D版的。

网友A:
限流电阻自己计算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在电流几mA时几乎为零,大约0.1-0.2V,可以忽略。
电源电压减去LED压降(红色约1.6V,绿色约2.1V,蓝色约3V),除以你打算要的电流(对普通亮度,大约几mA)。

楼主:
另一个问题,关于P1口的使用

书上说“P1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应先向其锁存器先写入1,使输出驱动电路的FET截止”。这段话还是比较好理解。但是如何向锁存器写1?是 setb P1.0?
那么这个setb p1.0 到底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当电流是流入时(带LED情况就是如此),芯片输出端电压远比此值高,估计为4.9V以上”

网友C:
回achen8413

你说得应该是P0口吧,当IO口用得时候读入数据时需要置1;
另外给conwh 说说,LabVIEW应该是没有D版得,因为它安装得时候是每一台电脑对应一个ID号,也就是说,你花了几W块安装了它得话就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使用,在其他电脑上是无法安装和使用得。不过它有30天得试用期。嘿嘿。。。幸运得时候,我们公司和NI合作,现在我装了一套,觉得那家伙不怎么好用,很慢得,而且还需要采集卡得支持,采集卡也TMD很贵。不过很多人说它有很好得前景,所以也继续学学。

网友B:
作为输入,必须是先输出1的(初始状态就是1)。这样才可以

信号,否则就被输出管给短路了。

网友B:
看来LABVIEW暂时是不能用了,谢了ZXQ1234508

网友D:

   如果想要通过MCU引脚直接驱动LED的话:
   1) I/O-限流电阻-LED-GND
      这种接法要看MCU的Pin驱动能力是否足够,一般LED在流过2mA电流的情
   况下才勉强可以接收,而普通I/O的驱动力却比较有限;
   2) I/O-限流电阻-LED-Vcc
      此时要注意I/O的灌电流限制条件,如果太大,那么MCU I/O引脚极有可
   能烧毁;
   3)        Vcc
      I/O-开关三极管-限流电阻-LED-GND
      这种接法的通用性比较强,对MCU的I/O仅给出开关信号即可。

楼主:
举个例子

回33楼,书上讲的是p1 p2 p3口做输入时都要先向该口写1

回35楼,比如说我要让p3.7口作为输入,输入高电平1。那么这条指令应该怎么写?
setb p3.7  //  这是让平p3.7口的FET截止了
那么我如何读送到p3.7口的数据呢?
这个指令该如何写/?

网友B:
回LS:对的

JB P3.7,   xxxx
MOV C,P3.7
MOV A,P3
等,都读P3。7的

楼主:
按照37楼的说法

假如是驱动红灯,采用第二种模式,输入电流是3mA,会不会烧坏端口?
一般的灌电流是多大?英文名称是什么?

楼主:
问一下

单片机端口电流的流向跟该端口的电平的高低是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我端口设置为1,但是电流仍有可能是流入的?

网友A:
端口设置为1,负载的另一端接在哪里?

接在电源正端,电位比端口高,电流当然流入。接在电源负端,电位比端口低,电流当然流出。
习题:端口设置为0,负载另端接电源负端,电流流向?

楼主:
呵呵,问得我们亲爱的maychang都不耐烦了

非常感谢!!
这些细节问题,自己从来也没有深入去想过,到了用了才知道有很多的疑惑。

楼主:
问:

端口置1(3.3V),电源5V,中间一个电阻,一个led,led正端接电源,负端接电阻到端口,问电流流向

网友A:
又绕回来了

电位为3.3V的前提是某数值的电流流出,现在电流流入,端口电位不是3.3V。

楼主:
就是说该端口置1了,输出也不是3.3V?

楼主:
再接再厉

是不是这样:
假如说端口置1,而且led接地,那么该端口就是3.3V
假如说端口置1,而led接电源,那么该端口也不一定是3.3V
如果不是,那么端口的值是多少呢?受什么影响呢?

网友E:
楼主搞单片机好像早了点,应该先学欧姆定律。

楼主:
见笑了

不过还是期待能得到解答

网友F:
电流不够

搜一艘吧
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G:
如果用51

如果你用的是51类的单片机,记住不要用输出口的高电平去直接驱动LED之类需要一定电流的东东。

网友B:
如果高电位是3v3,为什么不能点亮LED?

答案就是内阻太大,有点电流就跑到内阻消耗了,所以点不亮LED。

网友H:
用单片机的IO灌电流

网友I:
conwh大侠

你好像说错了,配角一般叫跑龙套,助手一般通俗叫打下手

网友J:
二极管

试试加两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C:
回38楼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书,我所知道的和实践的只有P0输入时才会先写“1”的,当然其他的口你写“1”再读也没有关系,不过可能有副作用。
关于驱动能力,对于单条引脚可允许10mA电流流入,对所有IO引脚,总的罐入电流不得超过71mA,其中PO:26mA P1:15mA P2:15mA P3:15mA;但是很多书上说的驱动能力是以LSTTL为单位的,一个LSTTL是不是100uA?那样的话不是和上面很矛盾?
那位大虾能正解一下?

网友G:
回楼上

LSTTL上拉能力很差,但下拉能力还是有一点的,肯定不止100uA啦:)

网友B:
回57楼,甭管叫什么,俺就是铁锅里的黄花鱼--溜边的

网友E:
看图,相信能找到答案:

在74LS标准数字门电路大量使用的年代,确实有用LSTTL为单位来衡量驱动能力的说法,例如这个输出脚能带几个74LS的TTL门;现在一般用输出电流大小来衡量。这个是单片机输出口等效电路图,实际上图中的两个电阻不一定相等且是非线性的,所以,大多数DATASHEET会标出输出电流对比输出电压的曲线:

网友K:
用单片机的灌电流驱动led

用单片机的灌电流驱动led,这样电流大

网友L:
lz的做法和4楼maychang的做法都可以,

但是maychang的用法,led灯比较亮,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答

看了62楼的图,明白多了

网友A:
回64楼 后学

你试过?
89C51引脚高电平时输出电流不过几十微安,供LED不能说不亮,勉强可以看得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