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6963c

楼主(2008-08-15):
我使用的是vpg12864lcd,控制芯片是t6963c,单片机at89s8252,采用直接控制方式连接。p0口挂接lcd的数

据口,a15经过反相后接到lcd的片选上,a8连接到c/d上,wr和rd直接连接在一起,数据口地址8000h,命令地

址8100h,复位电路用rc复位。但是就是不显示,复位以后,读出的状态字有时候是23h,有时候是a3h,是不是

液晶有问题?也曾经把复位挂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口线上,结果一样。为什么复位以后读出来的状态字会变化?

写命令和写数据到lcd,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非常困惑,请高手帮忙!多谢!

付源程序:

DAT1      EQU      30H   ;  第一参数单元
DAT2      EQU      31H   ;  第二参数/数据单元
COM       EQU      32H   ;  指令代码单元
C_ADD     EQU      8100H   ; 指令通道地址
D_ADD     EQU      8000H   ; 数据通道地址

MAIN:          MOV     R6 #50H
        MOV R7 #00H
DELY1:        NOP
        DJNZ R7 DELY1
        DJNZ R6 DELY1            ; 上电延时

        LCALL    LCD_IN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LCALL     LCD_CLEAR       ;调用清显示子程序

                 MOV      DAT1 #00H       ;设置显示 RAM  首地址
             MOV      DAT2 #00H
             MOV      COM #24H
          LCALL    PR1
          MOV      R3 #00H         ;设置循环量
         MOV      R4 #20H
          MOV      COM #0B0H       ;设置自动写方式
          LCALL    PR12
TEST1:      LCALL    ST3             ;判状态位 S2
          MOV      A #21H          ;置数据"0F"
          LCALL    PR13            ;写入数据
        DJNZ     R3  TEST 1       ;循环
          DJNZ     R4  TEST 1
          MOV      COM #0B2H      ;设置自动写结束指令
          LCALL    PR12
         SJMP $
;**********************************************
;执行完应该是满屏显示a,却什么都不显示,为什么?
;**********************************************

;******读状态字子程序*********************************
RD_ST:         MOV     DPTR #C_ADD ;  读取状态字
        MOVX     A @DPTR
        RET
;******判断状态位sta1,sta0子程序*********************************
ST_1:         LCALL     R_ST
        JNB     ACC.0 ST_1
        JNB     ACC.1 ST_1
        RET
;*******判断自动写状态程序******************************************
ST_3:         LCALL     RD_ST
        JNB       ACC.3 ST_3
        RET
;*********写命令数据子程序*************************************
PR1:        LCALL      ST01             ; 双字节参数指令写入入口
        MOV     A DAT1           ; 取第一参数单元数据
        LCALL    PR13             ; 写入参数
PR11:       LCALL     ST01            ; 单字节参数指令写入入口
        MOV       A DAT2          ; 取第二参数单元数据
        LCALL     PR13            ; 写入参数
PR12:       LCALL     ST01            ; 无参数指令写入入口
        MOV       A COM           ;  取指令代码单元数据
        LJMP      PR14            ;  写入指令代码
PR13:       MOV       DPTR #D_ADD     ;  设置数据通道地址/数据写入入口
PR14:       MOVX      @DPTR A         ; 写入操作
        RET
;************初始化子程序********************************
LCD_INT:      MOV       DAT1 #00H       ;设置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
        MOV       DAT2 #00H
        MOV       COM #40H
        LCALL     PR1
        MOV       DAT1 #20H       ;设置文本显示区域宽度
        MOV       DAT2 #00H       ;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
        MOV       COM #41H
        LCALL     PR1
        MOV       DAT1 #00H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
        MOV       DAT2 #08H       ;或为文本属性区域首地址
        MOV       COM #42H
        LCALL     PR1
        MOV       DAT1 #20H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
        MOV       DAT2 #00H       ;或为文本属性区域宽度
        MOV       COM #43H        ;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
        LCALL     PR1
        MOV       COM #0A7H       ;光标形状设置
        LCALL     PR12
        MOV       COM #80H        ;显示方式设置 逻辑 或 合成
        LCALL     PR12
        MOV       COM #9CH        ;显示开关设置
        LCALL     PR12
        RET
;*********清显示子程序***************************************
LCD_CLEAR:    MOV       DAT1,#00H       ;RAM
        MOV       DAT2,#00H
            MOV       COM,#24H
                LCALL     PR1
                MOV       R3,#00H         ;
                MOV       R4,#20H
                MOV       COM,#0B0H       ;
                LCALL     PR12
CLEAR1:     LCALL     ST_             ;S2
                MOV       A,#00H          ;"0"
                LCALL     PR13            ;
                DJNZ      R3,CLEAR1       ;
                DJNZ      R4,CLEAR1
                MOV       COM,#0B2H       ;
                LCALL     PR12
                RET

        END

网友A:
对比度是否调整?

楼主:
是单电源的,应该不用调节,那个对比度调节的引脚是要悬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