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51系列,能通过USB执行ISP的片子,有哪些?

楼主(2008-08-17):
我只知道ATMEL的AT89C51SND1,很强,就是太贵了点!

价格最好控制在40元以下,C8051F的找了好几款似乎都不行。

还有哪些能通过USB执行ISP的?

网友A:
re

ST的uPSD 8051

网友B:
CY7C68013A-56 30RMB 左右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多谢几位,谢啦

楼主:
CY7C68013A没有片内ROM???

干嘛这样设计?毕竟还是MCU啊。

网友C:
AT89C5132

USB2.0的,就是芯片不好卖,估计量大能搞到货.

网友D:
外挂一个24C0X的EEPROM就行了啊,这东西便宜得很

楼主:
24C0x最大有多少空间?

有64kB?
这样的话,程序不是完全可读了吗?不明白它仿处理器搞bootload干什么?

这玩意做USB接口是不是很简单?俺可不想搞那么复杂的USB协议,越简单越好,哈

谢谢啦

网友D:
它只负责了底层操作,例如数据传输、CRC校验等,

具体的设备类、描述符等还要由你自己来实现。

网友E:
最便宜的

W78E365
W78E36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