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问DS18B20和DS1820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07-06-05):
      小弟最近正在搞温度采集,查资料感觉他们读差不多,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但是价钱却不一样,小弟请各位用过的大虾们赐教!

网友A:
DS18B20是DS1820的升级换代产品

  建议用新的,不要用过时的产品,PDF中有详细的差别说明

网友B:
便宜

古版说的是。而且新的好像更便宜:)

网友C:
价钱还与封装有关

直接半导体厂商提供的 如普通三极管形状, DS18B20应该算价廉了

再加上“铠装”价格相差就大了,而且各加工的方式、工艺水平也差别较大

网友D(2016-01-31):
DS18B20 为9位~12位A/D转换精度。
DS1820  为9位A/D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