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整数变为字符串,sprintf是否为最快方案?

楼主(2007-06-05):
1.我要在液晶上显示,液晶的输入要ASCII码,现在我用sprintf搞定的
2.还有一种方法是,算出万位,千位,个位
哪种快呀?

网友A:
是吧

如果是指想少用C的语句,应该是

网友B:
用sprinf写程序快,但执行速度慢;直接转换写程序慢,但执

网友C:
用的多应该是sprintf快,你看看反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用上浮点数就不好说了。

网友D:
不要浮点应该差不多。最主要的是用了c库

增加了代码尺寸。注意库要初始化并且要用一些heap空间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