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信号的英文怎么说?

楼主(2007-06-05):
谢谢大家,switch signal吗?

网友A:
开关量信号就是数字量

  个人觉得用DigitalSignalInput代表开关信号输入DigitalSignalOutput代表开关量输出比较好!

网友B:
数字量的含义更广一点,开关量往往想到的是干接点的信号

网友C:
两种语言的互译是讲究看上下文的,否则很容易产生歧义

楼主不妨把整句话甚至整个段落贴出来。

网友D:
switch signal

switch signal

网友A:
变量名最好与其用途对应

  单纯的开关信号量是代表不了什么问题的,最好跟据用途来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