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PLD“可能”完成的简单任务与数字信号的本质特性

楼主(2007-06-05):
一个CPLD“可能”完成的简单任务与数字信号的本质特性
(不知该写那个版,暂时放在这里)

老大交给我一个简单任务,如下:
    输入信号:1、一串周期为ts信号脉冲,初始状态为高,最后状态为高
          2、时钟信号,周期远比信号周期低
          3、CPU输出的读写信号
        以上信号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输出要求: 当输入信号存在时,输出低电平,否则为高电平。输出的信号可以滞后于信号周期,但不能大滞后。如下图1所示。

俺沉思良久没法在CPLD内用语言或硬件电路完成(其实两者一样,只要能建立起实现的硬件模型),因为现在的要求是,在时间轴上对信号进行有效改变。

最后我得出以下结论:
   在数字领域内,我们永远没法改变数字信号的固有本质特性:数字信号在时间轴上的周期性,高低电平特性恒定。
   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数字领域内(CPLD),我们都不会改变数字固有本质特性,即改变它的周期性,时间性,高低电平性。如果需要改变的话,一定要回归到模拟信号上来,利用电容或电感元件的储能特性(电容或电感的伏安关系,即相位改变的性质)才可以改变数字信号在的周期性,时间性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数字信号的脉冲性。即可以利用一下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计数,但是这里也没有改变到数字信号的本质,在时间轴上,数字性质没有被改变。

现在做个假设:设输入信号为A,输出为F。设有 F = f(A).
    则最后,F一定会真实地反映了A的时间性、周期性和高低电平特生,并且永远不会改变A的这种性质。

     欢迎大侠指正,欢迎拍砖。
    谢谢!

网友A:
高深

看不太懂:)

网友B:
好像不对

你们老大的意思好像就是当有输入信号时,产生一个低电平输出,当没有输入信号就撤销低电平,其实就是相当于做-检测用。只是不知你的三种输入信号是什么关系:与、或什么的。另外你的“现在做个假设:设输入信号为A,输出为F。设有 F = f(A).
    则最后,F一定会真实地反映了A的时间性、周期性和高低电平特生,并且永远不会改变A的这种性质。”好像就是错误的,就拿采样函数(这个在数字领域有吧)来说,只有采样频率不小于源信号频率的2倍,才能还原源信号,否则还原不了,还原不了就是丢失了一些信息,丢失了信息还能反映源信号的性质吗?

网友C: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我就按你的图说,你可以对沿计数,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沿,就认为无脉冲

网友D:
功能类似于uart吧,应该能实现

网友E:
这样的问题用的着 cpld or mcu ?

一个可重触发的单稳,比如 4098,就可搞定

网友F:
很容易实现的

首先你需要一个稳定的时钟做时基,用于各种定时,做一个定时器,在一定时间内检察有没有信号进来就可以认为没有信号.数字电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答

首先,先谢谢你们的热情解答。

To 3楼:
    设 F = A&B. A为信号,B为采样信号。设 A  =  2t,B = 5t。(t代表一个变量)则 F = 10t*t。 简单处理,设 t = 1.则 F = 10。
    因此 我认为 F(10)的周期性真实反映了 A(2)的周期性(10为2的倍数),F并没有把A改变了。当然,信号反映出来的信息变了,但F的性质包含了A的性质。
To 5楼:
    你说的UART性质为3楼说的是一样的。
To 6楼:
    你说的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方式。
    如果说寻找实现的方式的话,我想可以实现的方式不下几十种。但问题是,硬件已经定了。同时我现在是
    基于此环境(在CPLD或说数字领域)下讨论这个问题。

To 4楼和7楼:
    你们俩说的实现一样。
    我想说的是,定时器的实现方式与采样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法,也不会改变输入信号A(数字信号的)的性质。还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的,输出信号是跟随输入信号的,定时器没法产生这种跟随性。

//******重复**********
最后我得出以下结论:
   在数字领域内,我们永远没法改变数字信号的固有本质特性:数字信号在时间轴上的周期性,高低电平特性恒定。
   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数字领域内(CPLD),我们都不会改变数字固有本质特性,即改变它的周期性,时间性,高低电平性。如果需要改变的话,一定要回归到模拟信号上来,利用电容或电感元件的储能特性(电容或电感的伏安关系,即相位改变的性质)才可以改变数字信号在的周期性,时间性等。
/*******重复**********

    IceAge 说的 CD4098,大家可以看下,它的使用正像我说的一样,从数字信号回归到模拟信号上来,实现了数字信号性质(周期性、高低电平性)的改变。否则。。。。。

(补充一下:我并不是为了完成不了任务如发愁,我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不要在此类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B:
你那个函数具能代表一切吗?

片面、武断,你仔细看看数字信号处理就知道了,抽样信号的频率只有不低于源信号频率的2倍,才能还原源信号,还有你拿一个周期函数和一个离散函数相乘所得的函数能反映周期函数的特性吗?

楼主:
商榷一下

采样率过低会让原信号严重失真,这是没有争论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仍然包含(或说隐含)了原信号的性质。

举个极端的例子:F = A*B。设A为信号,B为采样信号。再设 B = 0. 则 F = 0。这样出来的信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 F改变了B么?我认为没有。F 只是拿 B 与一个“ 0 ”相与(F= 0 & B)的结果。而且反过来 0 = 0 * X。X 可以为任何一个数,也可以为B。在时间轴上,F改变了B的性质么,没有,一点都没有,B的特点仍然真实地现在着。
   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得到的不同的结果。但不会改变的任何原来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