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自己的程序

楼主(2007-06-05):
TI, TE, ST, TEST, se
/*-*-*-*-*-*-*-*-*-*-*-*-*-*-*-*-*-*-*-*-*-*-*-*-*-*-*-*-*-*-*-*-*-*-*-*-*-*-*-

MODIFICATIONS :

******************************************************************************/
#include "version.h"
static unsigned char TmpOcl;
unsigned int TEST_TIME;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void Clear_TimerB_TOF(void) //070605
{
unsigned char i;
i=TBCSR;    //和下面一句一起清除TOF(中断溢出标记位)
i=TBCLR;    //
}
void EnableTimer2Int(void)    //070605
{
Clear_TimerB_TOF();
TBCR1=0x20;   // enable timerb int
}
void DisableTimer2Int(void)    //070605
{
TBCR1=0x00;   // enable timerb int
}
unsigned int FIRST_TEST_TIME,SECOND_TEST_TIME;
void Get_Org_Time(void)    //070605
{
FIRST_TEST_TIME=TBCHR;
FIRST_TEST_TIME=FIRST_TEST_TIME<<8;
FIRST_TEST_TIME=(FIRST_TEST_TIME+TBCLR)/100;    //得到开始时间
}
void Enable_VtInt(void) //070605
{
    PFOR  = 0x02;
}
void PF_RiseInt(void)      //070605
{
    EICR=0x08;
}
void PF_FallInt(void)        //070605
{
    EICR=0x10;
}
void Enable_PGInt(void) //070605
{
    PFOR  = 0x01;
}
void Disable_PFInt(void) //070605
{
    PFOR  = 0x00;
}

/*-----------------------------------------------------------------------------
ROUTINE NAME : dummy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Empt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MMENTS     : all the non-connected interrupt vectors are connected to this empty function
-----------------------------------------------------------------------------*/
void dummy_rt(void)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sw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Softw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MMENTS     :
-----------------------------------------------------------------------------*/
void sw_rt(void)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eit0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COMMENTS     :
-----------------------------------------------------------------------------*/
void eit0_rt(void)   //PA3
{
    if((test_project==setup_time_test)||(test_project==holdon_time_test))//070605
    {
        EnableTimer2Int();
        Get_Org_Time();
        Enable_VtInt();
        PF_RiseInt();
    }
    else if((test_project==riseon_time_test)||(test_project==powergood_time_test))
    {
        Enable_VtInt();
        PF_RiseInt();
    }
    else if(test_project==falloff_time_test)
    {
        Enable_VtInt();
        PF_FallInt();
    }
    else if(test_project==powerfail_time_test)
    {
        Enable_PGInt();
        PF_FallInt();
    }
    TIMERB_Over_Count=0;
}
void Test_Off(void)            //070605
{
Calculate_Time();
Clear_TimerB_TOF();
DisableTimer2Int();   // enable timerb int
Disable_PFInt();
VtCnt=0;
}
static void Calculate_Time(void)        //070605
{
    SECOND_TEST_TIME = TBCHR;
    SECOND_TEST_TIME=SECOND_TEST_TIME<<8;
    SECOND_TEST_TIME = (SECOND_TEST_TIME+TBCLR)/100;
    if(TIMERB_Over_Count==0)
    {
        if(SECOND_TEST_TIME<FIRST_TEST_TIME)  //--防止SECOND_TEST_TIME比FIRST_TEST_TIME小产生很大的值
        {
            TEST_TIME=655-FIRST_TEST_TIME+SECOND_TEST_TIME;
        }
        else
            TEST_TIME = SECOND_TEST_TIME-FIRST_TEST_TIME;
    }
    else
    {
        TEST_TIME=(TIMERB_Over_Count*655-FIRST_TEST_TIME+SECOND_TEST_TIME);    //得到XX.Xms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eit1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COMMENTS     :
-----------------------------------------------------------------------------*/
unsigned char VtCnt;
void eit1_rt(void)  //PF0 PF1 PF2
{
    VtCnt++;
    if((test_project==setup_time_test)||(test_project==holdon_time_test))//070605
        Test_Off();
    else if((test_project==riseon_time_test)||(test_project==falloff_time_test))
    {

        if(VtCnt==1)
        {
            Set_Load(Compare_Voltage2);
            EnableTimer2Int();
            Get_Org_Time();
        }
        else
            Test_Off();
    }
    else if(test_project==powergood_time_test)
    {
        if(VtCnt==1)
        {
            Enable_PGInt();
            EnableTimer2Int();
            Get_Org_Time();
        }
        else
            Test_Off();
    }
    else if(test_project==powerfail_time_test)
    {
        if(VtCnt==1)
        {
            Enable_VtInt();
            EnableTimer2Int();
            Get_Org_Time();
        }
        else
            Test_Off();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eit2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COMMENTS     :
-----------------------------------------------------------------------------*/
void eit2_rt(void)  // PB0 PB1 PB2 PB3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eit3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STA310 interrupt

COMMENTS     :
-----------------------------------------------------------------------------*/
void eit3_rt(void)  // PB4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spi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COMMENTS     :
-----------------------------------------------------------------------------*/
void spi_rt(void)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tima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timer 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MMENTS     :
-----------------------------------------------------------------------------*/
unsigned int TIMERB_Over_Count;  //070605
void tima_rt(void)

    Clear_TimerB_TOF();            //070605
       TIMERB_Over_Count++;        //070605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timb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timer B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MMENTS     :
-----------------------------------------------------------------------------*/
void timb_rt(void)
{
}
#pragma TRAP_PROC SAVE_REGS
/*-----------------------------------------------------------------------------
ROUTINE NAME : sci_rt
INPUT/OUTPUT : None

DESCRIPTION  : SCI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MMENTS     :
-----------------------------------------------------------------------------*/
void sci_r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CR2,temp;
    /******************************************************************************
    Reception in Interrupt Driven Without Buffer mode
    ******************************************************************************/
    if(SCISR & SCI_ORE)      /*If Interrupt is generated due to overrun error*/
    {
    temp=SCIDR;
    }
    else if (SCISR & SCI_RDRF)
    {
        if(!(Sci_Receive_Transmit_Flag&receive_complete))
        {
            if (SCI_Reci_Data[0]!=0xa9)
                   {
                       SCI_Reci_Data[0]=SCIDR;
                    SCI_Reci_Idex=1;
                   }
               else
                   {
                      SCI_Reci_Data[SCI_Reci_Idex]=SCIDR;
                      if (SCI_Reci_Idex<SCI_Reci_Data[1]-1)
                          SCI_Reci_Idex++;
                      else
                      {
                         SCI_Reci_Idex=0;
                         Sci_Receive_Transmit_Flag|=receive_complete;
                     }
                   }
        }
        else
            Temp_CR2=SCIDR;
    }

/******************************************************************************
Transmission in Interrupt Driven without Buffer mode
******************************************************************************/

    Temp_CR2 = SCICR2 ;/*Checks if transmit complete flag is set*/
    if((SCISR & SCI_TC)&& (Temp_CR2 & SCI_TC))
    {
        if (SCI_Trans_Idex <SCI_Trans_Data[1]-1)   /*Checks if all the bytes are transmitted*/
        {
            SCI_Trans_Idex++;
            SCIDR = SCI_Trans_Data[SCI_Trans_Idex]; /*Transmits a single byte*/
        }
        else if(SCI_Trans_Idex == SCI_Trans_Data[1]-1)
        {
            SCI_Trans_Idex=0;
            SCICR2 &= 0xbf; /*Disable IT if complete string is transmitted*/
            Sci_Receive_Transmit_Flag&=(~transmit_flag);
        }
    }
                                                 /*Checks if TDRE Flag is set*/
    else if ((SCISR & SCI_TDRE)&&(Temp_CR2 & SCI_TDRE))
    {
    }
}

网友A:
没有功能说明和注释的软件如同垃圾

  粗看一下,程序写得还算规整,但没功能说明和注释,要了只会浪费硬件空间。

网友B:
楼上的注释是有的,知识用的英文

看来古道热肠喜欢用中文注释,其实还是用英语来注释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