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请教

楼主(2008-08-18):
各位单片机高手:
         我近来一直想学PIC单片机,但一直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书也看了,但好像没什么感觉.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练习非常重要

练习非常重要,就是要自己写程序,调试.

不断练习才是提高的最佳方式,其实单片机应该说不是很难.

初学者还是要学会熟练使用仿真器,熟练使用开发调试环境,

不要只使用简易下载器,那样效率太低,学习进度太慢.

pic的仿真器是icd2,原厂家价格很贵,淘宝网上的好像也就是100多元.

icd2会占用极其少量的硬件资源,占用两个通用IO口.

icd2几乎支持所有的pic单片机.

msp430也不错,jtag接口,不占有硬件资源,自制map430的jtag仿真器只要十几元,
非常简单,,淘宝网上的好像也就是40多元.

如果软件基础比较好,可以直接从arm7开始,arm7的jtag仿真器也非常便宜,不占
硬件资源.

总之是要实战练习.

一种方法是先用C练习做点东西,有感觉以后,回头再补习汇编.

二是,先熟悉汇编,再上C.

最小的要求是精通C,能看懂汇编例子,能精通汇编更好.

但是当前来讲,C是必须精通的.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2楼的兄弟啊!!!

网友B:
从找到一个ICD2开始

Microchip的CEO脑袋有包,开发工具居然卖那么贵,一个ICD2居然要600多,还是仿制的,一个Kit2也要200多。

莫非我拿了ICD2可以去烧写51不成?强烈BS Microchip

可以弄AVR去,只要3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学c

我现在也是一名初学者,只是学会了汇编,现在在学
c语言!要**啊

网友D(2014-05-12):
学习很重要,多看书多看网上视频,什么从零开始学单片机这样的,也有一些专门的技术视频网站,摩尔吧,21ic论坛也要多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