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M的晶振该配多少P的电容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05):
10p-15p

网友B:

40p

网友C:
我认为可以不需要了~~~~~~~~~~

基本上一个概念:晶振频率越高匹配的电容越小~~~~~~~~分布电容就足够了;
有时候为了起振,在晶振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

具体要看datasheet;

网友D:
应该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来定吧

如果负载电容是10p,就选20p小点,

网友E:
还是接上电容

接上可能会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