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十六进制转换十进制

楼主(2007-06-06):
请教现在有个项目
读入AD转换数据是8位的16进制数据
输出要用16位的16进制输出

读入数据0~FF
输出数据0~FFFF

编写这样一段程序的设计思路是什么!请教

网友A:
笨办法就是查表

网友B:
对应关系如何

说一说输入数据与输出数据的对应关系,才好建立算法

网友C:
很长时间了,有点忘了

可能就是二进制的左移一位,结果的自身相加(带符号位)

网友D:
没说明白

输出到底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

网友E:
LZ 举例说明

网友F:
^_^~

哈哈~前面直接加8个0~~~

网友D:
16进转16进?

网友G:
连续采样256次,

累加,再输出.

网友H:
这也行啊,呵呵

连续采样256次,累加,再输出

网友C:
16to16转换是本社区的最大难点,估计不好做

网友I:
haha!

0~ff===>0~ffff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
0a====>0a0a
ef====>efef
哈哈,说个笑!

网友D:
不是这样简单:)

网友J:
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
unsigned char S1;
unsigned int D1;

D1=S1/100;       //加百位
D1<<=4;
D1+=(S1/10%10); //加十位
D1<<=4;
D1+=S1%10;      //加个位

如果S1=0xff;   D1=0x0255;

网友K:
???

51单片机十六进制转换十进制

请教现在有个项目
读入AD转换数据是8位的16进制数据
输出要用16位的16进制输出

读入数据0~FF
输出数据0~FFFF

编写这样一段程序的设计思路是什么!请教
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C:
LZ怎么也不出来解释下

网友L:
随便说说

signed char result8;
signed int  result16;
result16 = result8;

网友M:
估计就是过采样了,想用8位的AD,得到16位“分辨率”的结果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在忙于搭建AD421的电路
现在是这样的
我用STC12C4052AD自带的A/D转换
A/D转换读入的数据是0~FF (十进制0~255)    因为他的进度只有8位
选用AD421 做4~20mA输出(16位精度)0~FFFF(十进制0~65535)
输入和输出必需要有个对应的关系
最开始的思路就是十六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谢谢大家

网友N:
不明白LZ说什么

说清楚一点,
8位的AD,读出来16位的数据,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就是为了保持以前的格式,对吧LZ。

是要进行转换的,否则前后的程序不能保持一直性。因为分辨率不同,如前面(12位)表达的1为4095,而8位的则表达为255。

网友C:
直接放到高位字节就行了,因为你人为地减小了256倍,所以

时,要放大256倍。

楼主:
哥们我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我说的很明白了

比如说测量0~5V     A/D转换的数是0~255
输出是16位精度的DA  0~65535

我是想让0~255与0~65535有个成比例的线性对应关系

比如读数是1  输出就是256
读数是10     输出就是2560

但是应用到程序上输入输出都是16进制的
在16进制上怎么处理这个对应关系

楼上说的放在高危是不可行的
我用的AD421是4~20mA输出相应的就是0~FFFF

网友L:
随便说说

按LZ的意思,人家不用做16~24位的AD,DA。。。

网友C:
这不是大整帐的事吗,使用8位的替代16位的牺牲的是精度

难道你还想用8位的完全替代16位的?缩小256倍,你就得放大256倍,具体中间的可能不能一一对应。

网友D:
26楼

从楼主26楼的说明来看,就是把8位的数据放到高字节,OK!

网友:
恢复

多读几位!!

楼主:
怎么多读

网友D:
这样最好

读256的办法最好,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这样做:)

网友C:
GYT是最了解人的,呵呵。

楼主:
我的程序编完了

楼主:
采用左移8位的方法

在读数是FF时候进行移位,完事低位字节加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