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多年单片机,遇到模拟电路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6-06):
搞了多年单片机,对模拟电路很陌生,请大家帮帮忙.

做一个产品,其中用到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大至原理,红处发射管发射的红处光不直接照射到接收管上,当发射管与接收管中间有水蒸气或烟雾时,利用光的折射原理,红外接收管接收到红外光,红过放大电路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应该时积分电路)输出同水蒸气或烟雾成比例的电压信号经单片机处理,进行相行控制,由于对模拟电路不懂,不知放大电路应该怎么弄,需要什么样的电路能完成此功能,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似乎原理有误

测试烟雾和水蒸气比例这样行不通吧

楼主:
是测试水蒸气或烟雾的浓度

是测试水蒸气或烟雾的浓度,当水蒸气或烟雾浓度比较大时,输出电压高,反之输出电压低.

楼主:
没人知道吗,给点提示

网友B:
有点难

这样做出来要想比较准确也比较难

楼主:
测量浓度不是主要目的

测量浓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测量烟雾或水蒸气的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少

网友C:
加一个高精度的运放,比如TL042

网友A:
如果烟雾比较浓

可以测试光的衰减

网友D:
似乎用漫反射更为贴切

楼主:
运放电路需要积分吗?

楼主:
原理就是慢反射

就是不知道红外接收管接收到的信号需怎样处理???????????????

网友E:
跟火灾报警探测器类似

  电路这一块去参考火灾报警探测器的原理,电路和结构这一块要配合才能实现上述功能,工作原理是正常情况下红外接收管接收不到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不输出模拟量,当遇到烟雾或水汽时,红外光反向到线外接收管,产生变化的电压输出,再经AD变换就完成了信号量的输入过程。

楼主:
没有接触过此类电路

没有接触过此类电路,烟雾报警器的电路我找过了,没有太具体的图,我想找一份比较成熟的图,自己分析一下,把原理弄明白

网友F:
LZ已经有思路了

在1楼你说的思路比较清晰了,是需要积分,但是不知你的检测浓度的具体要求,所以无法提出建议。

楼主:
正常情况下没有烟雾

正常情况下没有烟雾,当检测到有烟雾产生并烟雾浓度不断增加时,装置输出一控制信号,控制设备停止工作,同烟雾报警器的作用差不多,只是要求灵敏度高且不能有误动作.

上网查了一天,感觉不用积分电路就可以完成,因为当检测区域里有烟雾时,红外接收管所接收到的红外光只是根据反射的光强度不同而产生的电流不同,(红外发射管持续发光,没有编码)直接把这一信号进行放大就可以了.   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F:
如lz所述"同烟雾报警器的作用差不多"

那是不用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