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帮忙做一个简易电子钟设计

楼主(2007-06-06):
我已经知道基于89C51的这种设计方案。
请教下还有没其他设计方案。
谢过!

网友A:
用74系列自己搭建

网友B:
自己先网上搜吧

网友C:
强人都在山上,估计那里没有宽带

楼主:
来帮忙啊

我也想用计数器试图弄一个
但是想一下午弄不出来
大虾们来帮忙

网友D:
唉,怎么弄应该很简单的

先用三极管加晶振做一个振荡电路(时钟源),分频到合适的频率(一般是1Hz,一下一秒)作秒,然后用计数器做60进制的电路作分,再60进制作小时,再24进制作天……

网友E:
楼上大虾说得对。其实很容易的。还可以锻炼使用逻辑电路的能力。

楼主:
想法都会

6楼的设计思路和我差不多。主要是分频的那一部分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集成芯片,带显示的那种

网友G:
4060 + 32.768 晶振

得到秒信号, "40110 " 10进计数/7段译码/驱动.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

已经做出来了。不过就是误差有点大。走得不是很精确。是不是晶振的原因造成这个原因?
还有没其他的设计方案?
前 两个方案相比还是直接用AT89C51相对好点

网友H:
我老师做出来了

一大堆的逻辑芯片,个人觉得最好用ds1302+MCU.

网友E:
不准

不准的话一般就是振荡频率的问题啦:)

网友I:
4017啊

2个4017  60个LED灯
主要是出1Hz的波,这个准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单片机啊

如果说用单片机的P3口来做的话应该很简单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12M的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J:
在大学时课程设计里做成了一个这东东

10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