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一个脉宽调制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上次试过用一个计时器中断来操作,也就是根据A/D读入的采样值来对1MS一次的计时器中断来给端口置数,结果用示波器看过之后始终找不到稳定的触发,更改过频率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我可以看到结果,但是太不稳定,导师说这样子拿去演示不合适,所以我想考虑是不是用两个计时器来操作,但具体思路一时间不太有,谁可以指点我一下,多谢

网友A:
是否是做VF转换的意思

网友B:
用pwm控制器吧

那样就简单了,你除了做采集和控制外,还做别的吗?你的一个工作周期是多少,1ms就一个中断,对你的其他工作没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