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数据给冲没了...

楼主(2008-08-19):
设备从客户那里回来之后发现24C02居然数据被清空了,用的是带数据保护的ATMEL的,一直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啊.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地方的原因?现场电磁干扰太严重了??

谢谢~

网友A:
干扰怎么会那么好?全部给你清FF

网友B:
不会被别人解剖了吧……

网友C:
嘿嘿

估计LZ这个片子和加密有关!让人给换了!建议以后在片子的肚皮上做个记号!

网友D:
干扰不太可能这么有规律

如果是全部清掉的话,很有可能是4楼说的原因,给人换掉了。

楼主:
应该不会被换掉

设备一直在客户的机房里正常使用,他们没必要换,否则影响他们的使用啊.

设备的调试数据全都保存在EEPROM里,但是回来的时候发现设备是按照MCU程序里的默认数据运行的,所以觉得应该是24C02里的数据被充掉了.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冲掉,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D:
不能“觉得应该是”

得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看看哪些乱了。

网友E:
re

遇到类似的问题,首先怀疑自己的问题。。。

网友F:
查看以前的帖子

最值得注意的是:IIC初始化时要总线复位操作。

楼主:
忘了说一点

我的写保护的引脚WP是直接接地的,而没有接MCU的引脚,
就是说随时可以写...

网友G:
问题就在你的WP保护上

这个问题被讨论N久了,属于设计不合理的范围,WP要求要可以控制,尤其保证在电压上升和下降的时候WP必须处于禁止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