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常都用哪些方法加大反汇编的难度?

楼主(2008-08-19):
基本方法我只想到两项:
1、用C开发(算吧,虽然几乎都是了);
2、用RTOS,我现在的全部用RTX51(因为一般只用51);

要弄套东西,要求尽量防止人家**,网上查了,似乎要防止人家读出代码……貌似不可能,N多公司号称的东西加起来几乎涵盖我能知道的所有的芯片。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另外,请教,搞**的是不是很高科技,怎么连那些鼎鼎有名的如TI等跨国公司的东四都能**???再高科技人家实力也比这些搞**的牛的多的多吧?

楼主:
另外,万一读出代码,如何防止它重新使用?

可以采用什么比较隐蔽的机关加大这个难度?

超时(如几年)就限制使用的判断怎么做更为隐蔽?

从没怎么考虑过,因为情况特殊,不得不考虑,头痛。

网友A:
对照抄的人,你无计可施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了解你是如何加密的。除非你用硬件ID授权(比如用加密芯片)

网友B:
一个加密芯片也不贵,1块钱左右吧……

楼主:
什么加密芯片?怎么加密?才1块钱?

兄弟一定要介绍一下啊,谢啦!

网友C:
请教4楼

 一个加密芯片也不贵,1块钱左右吧……
一块钱就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完全合算,但具体是怎么个弄**能否细讲讲,或者推荐个资料自己学习,谢先!

网友D:
用内代ID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加密芯片就是个存储器

把某个密码装在里面,然后用程序校验,如果不正确,就不运行。加密芯片本身可以保证密码不容易被读出来。

网友E:
嘿嘿

有一种“号码唯一且不可更改”的序号芯片。典型的就是18B20(它还可以测量温度),你让程序运行时不断的来查这个芯片的序号,序号正确就正常运行,否则就...,你想咋样就咋样。

18B20的厂家还生产一中仅有序号不带测温功能的片子,忘记啥型号了,可以查查,很便宜的。

一般情况下,那些家伙就是把你的代码抄下来,不会下工夫去反汇编、改代码的,有那工夫有那实力,他也就自己写代码了。

楼主:
哈,让俺豁然开朗

这句话让俺豁然开朗:
“有那工夫有那实力,他也就自己写代码了。”

说的太好了,我看什么加密芯片也不需要了吧?有实力的人完全可以解的,把程序中检查这段代码的部分改了或删啦不就行啦?

其实我也不指望有什么真正可以保证的,只是想加大难度。

因为代码都读出来了,只要有能力有时间就完全可以改,我只是希望不要让他那么轻易的去改,比如轻易的删除程序运行的条件判断,轻易的去除时间限制。

记得有人介绍过,内部加RAM,掉电就玩完,呵呵,这招够狠^_^,是我知道的最狠的,哈哈

不过最好是用超低功耗MCU内部的RAM,否则跟加密芯片其实还是一个道理。

网友F:
可以这么形容:

衣服都已经脱光了,想遮丑已经晚了。

网友A:
RAM调电那是POS的要求

这个是安全认证的要求,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你的产品还没那么敏感吧。

网友G:
呵呵,这个你可以拜HOTPOWER为师学习一下。。。

前段时间他弄的什么数组什么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
大家通常都用哪些方法加大反汇编的难度?
基本方法我只想到两项:
1、用C开发(算吧,虽然几乎都是了);
2、用RTOS,我现在的全部用RTX51(因为一般只用51);
--------------------------------------------------------------------

呵呵,你这两个方法让我看着怎么像是便于CRACK呢?

防止被反向应该弄点没规则的东西才对,好象过去有人弄什么CRC,貌似有点道理,呵呵,自己定个不规则的CRC算法,然后手工把代码的CRC校验值算出来,填到程序区中,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玩的,但这样也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