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参考源REF198的连接

楼主(2008-08-20):
REF198-DATASHEET上的电路是:

我的电路中,将输出端(6脚)的1uf极性电容改为1uf的磁片电容,输入端(2脚)的旁路电容没有接。

现在的问题是:REF198的6脚输出测量是4.06v,不是4.09V。

朋友们指点下。

楼主:
再问一下。

输出脚上的 1uf电容,它写个TANT,使指钽电容吗阿?

网友A:
输入脚最好接旁路电容

你用什么表量的,这个芯片如果没有0.04%以上精度的表应该都量不准。
TANT是指钽电容

楼主:
谢谢。

我用的表示UT58D,最多显示4位,应该是3位半的吧。

10uf的电容没有,就没接,在输入端旁路了一个0.1uf的电容,输出电压没有改善。

你看这个芯片的地线,两种地线它画的不一样,而我是将他们都接一起的。

网友A:
3位半的的表根本就测不准

你拿一个精度0.5%的表来测一个精度0.05%的东西
你说能准确吗

网友B:
确实

一定是表不准

网友C:
可以用来校准万用表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