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17-z5的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08-08-20):
请问:LM217-z5在什么情况下会小于5v,

就是不正常的小于5v(不算4.9)

比如下降到了4.3v

甚至3.9v 了

网友A:
据我所知,LM217都是只有可调整输出版本而没有固定输出版本

输出的电压是可以设的
如果你设置的确实是5V输出,但电压却没有输出5V,那原因可能是你的输入电压偏低了,也可能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B:
连线阻抗引起的衰减

电流越大,线的衰减越大。
你可以测量LM217管脚电压,一般还是5V

网友C:
检查输入电压先!

楼主:
输入电压还是没变

我量的也是LM217管脚电压

就是变了

网友B:
输入电压5V吗?还串着二极管。

输入输出压差至少相差3V以上才行,就是说VCC和VO相差4.5V以上,输出才对。
GND怎么还串着33R,这不就是要求输出不稳吗?
稳压源是要求内阻越小越好。

楼主:
输入电源是24v

网友A:
LM217的接法是恒流输出

电路的输出电压约为U4+U5+(1.25/360)*33

网友B:
猜想是LM217管脚或者稳压管管脚搞错了

可以先测量每个管脚电压,看电压差是否正常
LZ的问题,能不能在开始就表达清楚?绕了一个大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