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 这个电脑遥控器用的什么MCU

楼主(2008-08-20):
网上发现一个内置式电脑遥控器,功能就是通过红外线遥控器模块键盘,或执行远程开关机操作.有个图片,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型号的MCU.
如果要大家来设计,会先用什么型号的MCU来实现此功能呢?大家不妨说说.
我先猜,可能是Cypres公司的那个8位带USB总线的单片机,据说最适合做USB接口的HID设计了,但印象好象是双列直插DIP封装的,似乎又有些不对了.

网友A:
接机内主板串口的话随便一个MCU即可

如果只有USB连接主板,则用带USB的单片机虚拟个串口、或者用单片机直接模拟个USB串口即可实现

电脑遥控软件那就成熟了,标准的做法是做MCE兼容的USB接收器,DIY的做法是做基于串口的电平转换或单片机转发,然后用irCtrl 等软件控制
这个我都用了好多年了...

反正呢,做个电脑遥控器很容易的啦,就算去买个也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B:
mcu都没必要用了

红外接收头直接接到串口上

网友C:
一看就是ATMEL 的mega8

USB应该是模拟的~~~

网友C:
还有一点

他上面的USB接口,或许只是用来取电,并不是USB

网友D:
偶赞同ls滴z同学.

网友D:
32条腿,上面隐约像爱特梅尔标志.

不过,如果不需要控制开关机,直接接串口就可以了,需要控制开关机就需要用mcu了。

楼主:
俺也感觉象Atmel的Mega8

这个小板除了开关机,当然还有遥控功能,肯定是枚举成一个USB Hid设备,有配套的遥控器见下面.
哈哈,这电脑遥控器也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无线USB键盘,传输媒介用的是红外线.

网友A:
3楼,他那个貌似有红外遥控开机的,所以mcu还是有必要用的

网友E:
像是ATM的

看起来像是ATM的
   因为它上面标示有点像ATM89C55的ATM,我不是说这上面MCU是AT89C55

楼主:
哈哈,消费类电子产品成本是第一位的

用Atmel公司的ARM7来做,这东西就亏大了,用Mega8来通过模拟USB接口来实现Hid设备是很有竞争力的,选用Crypress公司或台系芯片带低速USB接口的专用MCU来做,开发成本会高一些,但稳定性可能会更好.

网友C:
不会是AT的ARM

AT的ARM 引脚没那么宽

网友F:
ATM 的89c1051

网友G:
holtek

这种消费类电子,我会选holtek

网友D:
明显不对了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可能是ATMEL的ARM7啊!

主要是USB。

网友E:
古道热肠 大师

  古道热肠  大师果然是个生意人
不像小弟现在初期介段,从不考虑成本,只要能达到目的我就用,改天有时间要向您多多的学习请教.

网友I:
楼主别有用意

网友J:
看芯片上那个模糊的Lego,像是ATMEL的

要是Atmel的就很有可能是zusen说的Mega8